PCB电流计算式

楼主(2020-09-03):
       随着降本减损的方案兴起,PCB设计的面积越来越小,元件的选型也越来越小,这就给设计工程师带来严峻的挑战。除了考虑电路精简、合理布局、改变元件封装等外,也要考虑走线的宽度,但是电源主板上有多组电源,占用不少的面积,如何使电源的走线占用更少的面积呢?
1.  盎司的概念
盎司(OZ)是重量的单位, 国际上用单位面积的重量来控制铜皮的厚度, l盎司=305g/m2±10%,它表示铜皮的厚度等于35微米。
2.  PCB銅皮厚度
PCB銅皮有厚度之分,有 0.5 盎司(18um)厚度,1 盎司(35um)厚度,2 盎司(70um)厚度。需要更高厚度如 3 盎司、4 盎司,线路板厂可以电镀解决。可镀铜、镀银、镀金。 一般 PCB 铜皮的厚度为 1 盎司,表面完成铜厚度为1.6~2.0mil,即 40.6~50.8um(1.16盎司~1.45盎司)。线路板厂家会加上一定的余量。
3.PCB铜皮厚度,走线宽度和电流的关系表
  铜皮厚度 35um    铜皮厚度50um    铜皮厚度70um
  电流 A  宽度 mm  电流A  宽度 mm  电流A  宽度mm
1  4.50    2.50       5.10    2.50      6.00    2.50
2  4.00    2.00       4.30    2.00      5.10    2.00
3  3.20    1.50       3.50    1.50      4.20    1.50
4  2.70    1.20       3.00    1.20      3.60    1.20
5  2.30    1.00       2.60    1.00      3.20    1.00
6  2.00    0.80       2.40     0.80     2.80    0.80
7  1.60    0.60       1.90     0.60     2.30    0.60
8  1.35    0.50       1.70     0.50     2.0     0.50
9  1.10    0.40       1.35     0.40     1.70    0.40
10  0.80   0.30       1.10     0.30     1.30    0.30
11  0.55   0.20       0.70     0.20     0.90    0.20
12  0.20   0.15       0.50     0.15     0.70    0.15
注:
1. 用铜皮作导线通过大电流时铜皮宽度的载流量应参考表中的数值降额50% 去考虑 。
2.  由于敷铜板铜皮厚度有限,在需要流过较大电流的条状铜皮中,应考虑铜皮的载流量问题,仍以典型的 35um  厚度的为例,如果将铜皮作为宽为 W(mm),长度为 L(mm)的条状导线,其电阻为0.0005*L/W 欧姆。  另外,铜皮的载流量还与印刷电路板上安装的元件种类,数量以及散热条件有关。  在考虑到安全的情况下,一般可按经验公式0.15*W(A)来计算铜皮的载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