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开关电源:减小纹波和噪声电压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0-09-03):
        下面给大家介绍下。

        减少EMI的干扰

        采用金属外壳做屏蔽减小外界电磁场辐射干扰。为减少从电源线输入的电磁干扰,在电源输入端加EMI滤波器

        在输出端采用高频性能好、ESR低的电容

        采用高分子聚合物固态电解质的铝或钽电解电容作输出电容是最佳的,其特点是尺寸小而电容量大,高频下ESR阻抗低,允许纹波电流大。它最适用于高效率、低电压、大电流降压式DC/DC转换器及DC/DC模块电源作输出电容。

        采用与产品系统的频率同步

        为减小输出噪声,电源的开关频率应与系统中的频率同步,即开关电源采用外同步输入系统的频率,使开关的频率与系统的频率相同。

        避免多个模块电源之间相互干扰

        在同一块PCB上可能有多个模块电源一起工作。若模块电源是不屏蔽的、并且靠的很近,则可能相互干扰使输出噪声电压增加。为避免这种相互干扰可采用屏蔽措施或将其适当远离,减少其相互影响的干扰。

        增加LC滤波器

        为减小模块电源的纹波和噪声,可以在DC/DC模块的输入和输出端加LC滤波器。

        增加LDO

        在开关电源或模块电源输出后再加一个低压差线性稳压器(LDO)能大幅度地降低输出噪声,以满足对噪声特别有要求的电路需要,输出噪声可达μV级。

        由于LDO的压差(输入与输出电压的差值)仅几百mV,则在开关电源的输出略高于LDO几百mV就可以输出标准电压了,并且其损耗也不大。

        增加有源EMI滤波器及有源输出纹波衰减器

        有源EMI滤波器可在150kHz~30MHz间衰减共模和差模噪声,并且对衰减低频噪声特别有效。在250kHz时,可衰减60dB共模噪声及80dB差模噪声,在满载时效率可达99%。

        输出纹波衰减器可在1~500kHz范围内减低电源输出纹波和噪声30dB以上,并且能改善动态响应及减小输出电容。

网友A:
在开关电源后使用性能良好的LDO降压电源芯片

网友B:
加大电感值可以抑制纹波。

网友C:
开关电源输出之bai后,接LDO滤波 这是减du少纹波和噪声最有效的办法

网友D:
在输出端并联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器

网友E:
减小纹波电压,只有提高输出滤波电容或者输出电感。

网友F:
在输出端增加CLC的π型滤波线路

网友G:
想降低开关电源的纹波 一般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

网友H:
选择开关电源的模块电路方面非常重要

网友I:
采用电容加电感的Π式滤波。

网友B:
适当加大电感值和电容值可以抑制纹波和噪声。

网友C:
开关电源的PCB布线也非常关键

网友G:
纹波为什么对开关电源影响很大?

网友H:
减小开关电源输出纹波过大,可以加大滤波电容器

网友A:
纹波和噪声一般比较小,对于3.3V、1.2V等应用,都是使用LDO作为供电方案。

网友F:
在输出端增加一个有源滤波线路

网友E:
有时候减小纹波电压,不只是依靠增加输出滤波电容的容量来达到

网友I:
开关电源纹波过大:只要多一级LC滤波器就OK了。

网友D:
开关电源的稳定性有可能与线性电源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