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遇到开关电源电压输出异常时的诊断和维修措施

楼主(2020-09-03):
        民熔小课堂在之前的分享中提到了开关电源电压输出异常的几种情况,而它们的异常原因也大致探讨了部分。那么在遇到开关电源电压输出异常时又怎样处理呢?小课堂现在就带来三个比较实用的方法,大家一起来学习下吧。

        一、开关电源电压无输出的维修技巧

        该故障诊断方法与步骤

        这类故障检修的首要任务是确定故障处于开关管集电极、开关管基极还是开关管。具体方法是测量开关管的集电极和基极电压。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

        (1)开关管集电极电压为0v,比市电低1.4倍。开关管没有正常工作电压。如果电压为1.4倍,说明开关管集电极工作电压正常,说明AC220V及整流滤波电路工作正常。

        (2)开关管的基极电压为0V(包括启动时刻)。这表明启动电路没有向开关管的底座提供启动(导电)电压,或者基极和发射极之间的相关部件损坏,应对启动电路和开关管发射极及相关元件进行检查。如果电压在0.6~0.7之间(包括开机瞬间),表明开关的启动电路和发射极及元件正常,当电压高于0.7V时,说明启动电路正常,但开关管发射结或其元件开路电阻值增大。

        (3) 开关管具备导通条件:开关管基极电压为0.6~0.7V,集电极电压大于250V,说明开关管具备工作条件。故障发生在正反馈电路中,包括正反馈电阻、电容、续流二极管和开关变压器的正反馈绕组及其之间的连接应制板。

        二、开关电源瞬间有电压输出检修技巧

        (1)假负载法(2)测量保护元件是否损坏(3)断开法(4)降压法。其中第一点不得不提到民熔开关电源强大的负载能力,这点可以说是基于安全和追求达到的。可以说民熔开关电源有高效率,高安全,低损耗等优势,这些是离不开强大的贡献的。同样的,民熔开关电源优质的负载能力,是离不开民熔电气对安全的坚守,对用户的追求。

        各功能电路降压检测法。通过以上方法判断开关电源的哪部分故障后,对各部分的检查方法如下:

        (1)检查脉宽调制电路和正反馈电路。电流开关电源正反馈电路中电解电容的更换有两种方法,一种是0。016UF0。039uf电容故障率很低,可通过检修排除。另一种是10uF左右的电解电容。可在检修期间直接更换这个电容。

        (2)在没有交流调压器的情况下,对于过电压保护故障,为了安全起见,可以先更换由脉宽调制电路工作电压形成的电路中的易损件,即滤波电容(从几微法到100uF的电解电容)看开关电源是否恢复正常。

        三、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低的维修技巧

        该故障诊断的方法和步骤

        (1)通过测量输出管集电极电压进行故障诊断(2)测量开关电源各输出端的电压来判断故障。(3)输出电压下降比列大,有的输出电压下降比列小

        这些就是开关电源电压输出异常的三大处理技巧。不同类型的开关电源输出异常要根据实际情况选用检修方式,这样才能更好,更快地解决开关电源的问题。而熟知开关电源技巧,也可以在开关电源问题处理上快人一步。最后,大家如果有关于开关电源的问题,可以私信“开关电源”或者留言咨询民熔小课堂。给出你们的关注点赞转发收藏来支持一下小课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