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稳压管稳压电路及原理解析

楼主:
        一、电路组成

        由稳压二极管Dz和限流电阻R所组成的稳压电路是一种最简单的直流稳压电源。从该稳压管稳压电路可以得到两个基本关系式:

        Ui=Ur+Uo

        Ir=Idz+IL

        稳压管的伏安特性如下图,在稳压管稳压电路中,只要能是稳压管始终工作在稳压区,即保证稳压管的电流:Iz《Idz《Izm,输出电压Uo就基本稳定。

        二、稳压原理

        对于任何稳压电路都应该从两方面考察其稳压特性:

        1、电网电压波动

        2、负载变化

        1、电网电压波动

        当电网电压升高时,稳压电路的输入电压Ui随之增大,输出电压Uo也随之按比例增大,由于Uo=Uz,根据稳压管的伏安特性,Uz的增大将使Idz急剧增大,Ir必然随之Idz急剧增大,Ur会同时随着Ir而急剧增大,,而Ur增大必将会使输出电压Uo减少。因此,只要参数选择合适,R上的电压增量就可以与Ui的增量近似相等,从而使Uo基本不变。简单描述如下:

        当电网电压下降时,各电量的变化与上述过程相反。

        可见,当电网电压变化时,稳压电路通过限流电阻R上电压的变化来抵消Ui的变化,即ΔUr≈ΔUi,从而使Uo不变。

        2、负载变化

        当负载电阻RL减少即负载电流IL增大时,Ir增大,Ur也随之增大,Uo必然下降,即Uz下降,根据稳压管的伏安特性,Uz的下降使Idz急剧减小,从而Ir随之急剧减小,从而Ir随之急剧减小。如果参数选择恰当,可使ΔIdz≈-ΔIL,使Ir基本不变,从而Uo也就基本不变。简单描述如下:

        显然,在电路中只要使ΔIz≈-ΔIL,就可以使Ir基本不变,从而保证Uo基本不变。

        综上所述,在稳压二极管所组成的稳压电路中,利用稳压管所起的电流调节作用,通过限流电阻R上电压或电流的变化进行补偿来达到稳压目的。限流电阻R既限制稳压管中的电流使其正常工作,又与稳压管相配合以达到稳压的目的。

网友A(2020-09-06):
有没有兴趣再进一步讨论一下响应的特性和噪声的问题?

网友B:
压管,在一定电流的范围内,稳压管两端的电压不变。就起到了稳压作用。

网友C:
稳压二极管在稳压电路中必须怎么接在电路中

网友D:
稳压管在稳压电路中是使用其什么特性

网友D:
稳压管稳压电路中的限流电阻有何作用

网友E:
稳压管稳压电路适用负载小的场合。

网友F:
5V 输出 稳压二极管如何选择

网友G:
最简单的稳压管稳压电路

网友H:
稳压电路之一是用一种特殊二极管

网友I:
稳压二极管在稳压电路中必须反接在电路中。

网友J:
一个简单的稳压管电路

网友E:
负载较轻的稳压电路中。起稳定电压的作用。

网友D:
硅稳压二极管稳压电路是利用什么的稳定性?

网友F:
稳压二极管串联时,电压是怎么分配的

网友G:
稳压二极管并联稳压的输入电压必须大于输出电压。

网友C:
稳压管并联型稳压电路是如何进行稳压的

网友H:
从稳压二极管的特性可知,若能使稳压 管始终工作在它的稳压区内,则VO.基本稳定在Vz左右。

网友B:
求一个最简单用稳压二极管做的稳压电路

网友I:
稳压二极管的特点就是击穿后,其两端的电压基本保持不变。

网友J:
简单实用的场效应管高效率稳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