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开关三极管的三种电路应用图原理

楼主(2020-09-03):
                                            1:复位电路的应用。

        这个电路有效防止了RESET信号的按键机械抖动。

        工作原理:

        按键松开的过程,VCC-3V3--》R8--》(+C46-)--》R15--》R17&Q4BE--》GND对C46充电。这一个过程Q4BE瞬间导通,缓慢截止,RESET#瞬间变低电平,缓慢从低变高电平,波形均为RC曲线。一段时间后C46充满电,Q4BE为0V。RESET#变成高电平。这段过程RESET#产生低脉冲信号。

        按键按下的过程,(+C46)--》GND--》R17--》R15--》(C46-)C46放电。这一个过程Q4BE出现负压,缓慢变成0V。RESET#保持高电平。

        整个过程RESET#产生了一个低脉冲信号触发硬件复位,一般电路设计会考虑R22预留。

        2:LED驱动电路的应用。

        普通的LED驱动。

        工作原理:

        LED1为高电平时,Q1BE饱和导通,R3被钳压到BE饱和电压,LED亮。

        LED1为低电平时,Q1BE截止,LED灭,这里R3的作用是确保LED1在0V~低电平阈值时,通过分压确保Q1BE未到开启电压,设计的时候要保留R3。

        3:电压优先选择应用

        电路有两个电压供电的时候,优先选择某路电路供电。

        工作原理:

        同时使用USB接口和墙上适配器通过CN3066/CN3066B对电池进行充电的例子,当二者共同存在时,墙上适配器具有优先权。 M1为P沟道MOSFET, M1用来阻止电流从墙上适配器流入USB接口,肖特基二极管D1 可防止USB接口通过1K电阻消耗能量,当墙上适配器不存在时,M1的G极被拉低,DS导通。

        4:电平转换的应用

        I2C双向电平转换电路,以I2C_SDA为例,I2C_CLK类似。

        工作原理:

        I2C_SDA_3V3高电平为3.3V,I2C_SDA_5V高电平位5V,因工艺的问题,MOS管DS极会产生一个寄生二极管。

        当I2C_SDA_3V3为高电平,MOS管截止,I2C_SDA_5V上拉5V高电平

        当I2C_SDA_3V3为低电平,MOS管导通,I2C_SDA_5V为Vds低电平

        当I2C_SDA_5V为高电平,MOS管截止,I2C_SDA_3V3为上拉3V3高电平

        当I2C_SDA_5V为低电平,MOS的寄生二极管钳压,I2C_SDA_3V3为低电平

        5:供电开关的应用

        通过IO口控制供电开关。

        工作原理:

        R2的作用如2:led驱动电路的R3一样。当VCC-EN为高切换到低电平,Q1截止,Q2的G极上拉到VCC-IN,(+C1)--》R3--》(C1-)放电,R3压差逐渐减小,PMOS“缓慢”截止。

        当VCC-EN为低切换到高电平,Q1导通,VCC-IN--》(+C1-)--》Q1CE--》GND,Q1C点从VIN“缓慢”达到饱和电压VCE,PMOS“缓慢”导通,一段时间后VCC-IN≈VCC-OUT。

        这里的C1是缓启动和缓关闭作用,减少开关噪声,避免开关供电导致被供电器件的损坏和提供EMC。C2在layout的时候应靠近摆放Q2,消除其余开关噪声。

网友A:
三极管的开关电路应用?

网友B:
怎么使用开关二极管和开关三极管

网友C:
三极管作为开关运用的时候,各个极的电位是如何的?

网友D:
三极管作为开关使用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E:
开关三极管可不可以用来替代继电器?

网友F:
当三极管作为开关管使用时和开关二极管有什么区别?

网友G:
开关三极管属于电子电路运行中的重要元器件

网友A:
为什么说三极管开关的应用相当于一个反相器

网友E:
开关三极管有那几种型号

网友D:
三极管作为开关使用时,要提高开关速度

网友F:
怎么用三极管开关电路替代电压比较器

网友H:
用把三极管做开关使用给电池充电需要加电阻吗?

网友G:
应用开关三极管,可以解决传统开关的不足

网友C:
三极管可以做开关功能吗?

网友I:
开关电源的开关管为什么要用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