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这个GND连的两个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0-09-03):
选DC-DC降压芯片,看到这个,GND一个连着个三角,一个是地不太明白,求大神解释,多谢!

网友A:
接地符号图包括一般接地、保护接地、抗干扰接地、机壳地i、等电位体等,标准制图符号请参见下图:
1、一般接地符号是一竖三横,竖与第一横相接。
2、无噪声接地符号是一般接地加一半圆口朝下。
3、保护接地符号是一般接地的基础上加一圈包住下三横。

网友B:
三角地都要连在一起,然后再与另一个地一点连接,看datasheet,有布线指导

网友C:
我觉得是因为有 EN 接 MCU ?  又接 电源 GND  为谨慎预防2套信号不是共地的所以rjyi提示要求 2套接地都要连接, 如果已经实现共电着不用建议再重复接地,以免引起多点接地产生其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