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源该怎么处理

楼主(2020-09-03):
我有一个需要10V供电的运放,要求是低功耗 我看了下10V的线性电源功耗都比较大光是IQ就是ma级的 那我该怎么处理这个电源呢 在dc-dc后面加lc滤波 或直接加磁珠吗(开关电源频率是600Khz)
有什么方法能得到一个低功耗且干净的电源呢

网友A:
静态电流2.5uA
不知道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另外功耗要求严格,弄个供电开关,不用时断电。

@戈卫东 :ht75a0
好像没有10V的。
多谢 我去看看

网友B:
电流如果很小,RC滤波也可以考虑,而且体积成本更好。

网友C:
都用开关电源了,还要这么小的负载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