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蓝牙串口通信系统的设计

楼主:
STM8。相比之前一直使用的也是8位的AVR相比,感觉STM8更为强大,芯片特点如下:

        内核:具有3级流水线的哈佛结构、扩展指令集

        程序存储器:8K字节Flash;RAM:1K字节

        数据存储器:640字节真正的数据EEPROM;可达30万次擦写

        更重要的一点就是STM8系列若使用库编程的话,可以方便的不同芯片的程序移植。甚至可以方便的移植到STM32上面,大大减轻了更新硬件的重写程序的工作量。

        ADC0832为8位分辨率A/D转换芯片,其最高分辨可达256级,可以适应一般的模拟量转换要求。其内部电源输入与参考电压的复用,使得芯片的模拟电压输入在0~5V之间。芯片转换时间仅为32μS,据有双数据输出可作为数据校验,以减少数据误差,转换速度快且稳定性能强。独立的芯片使能输入,使多器件挂接和处理器控制变的更加方便。通过DI数据输入端,可以轻易的实现通道功能的选择。(简述和图片均来之百度百科)

        本文适合STM8控制ADC0832,程序是使用库编程,编译工具IAR。其实STM8也自带ADC转换模块了。..。..

        本程序还包括蓝牙串口通信,方便将得到数据从串口输出,我是编写了安卓上位机的app,方便在安卓上面显示图像。

        程序还是用了定时器TIM4,确保每次采样的间隔大致相等,对之后的数据处理提供了基础。

        先介绍核心mian.c文件,主要功能是初始化串口UART1,定时器TIMER4,还有一个发送16进制的函数。其中发送完数据再发送一个字符’U’作为一个数据的结束(你也可以自己定义)。这里说说为什么要选用16进制,而不是10进制,STM8速度有限,为了减少单指令操作,程序用了移位操作,这样可得到16进制每位数值,在发送到安卓上位机,上位机运算速度快,再转化成10进制,这样可以资源合理分配。

        main.c程序:

        #include“stm8s.h”

        #include“stm8s_it.h”

        uint8_tHexTable[]={‘0’,‘1’,‘2’,‘3’,‘4’,‘5’,‘6’,‘7’,‘8’,‘9’,‘A’,‘B’,‘C’,‘D’,‘E’,‘F’};

        uint8_TI=0;

        //串口UART1初始化

        voidInit_UART(void)

        {

        //默认初始化

        UART1_DeInit();

        //设置波特率96008位数据1位停止位无校验外部时钟不可用模式接收发送

        UART1_Init((u32)9600,UART1_WORDLENGTH_8D,UART1_STOPBITS_1,UART1_PARITY_NO,UART1_SYNCMODE_CLOCK_DISABLE,UART1_MODE_TXRX_ENABLE);

        //设置接收寄存器溢出中断

        UART1_ITConfig(UART1_IT_RXNE_OR,ENABLE);

        }

        //定时器TIM4初始化

        voidInit_TImer4(void)

        {

        //1ms中断一次

        TIM4_TimeBaseInit(TIM4_PRESCALER_128,124);

        /*ClearTIM4updateflag*/

        TIM4_ClearFlag(TIM4_FLAG_UPDATE);

        /*Enableupdateinterrupt*/

        TIM4_ITConfig(TIM4_IT_UPDATE,ENABLE);

        TIM4_Cmd(ENABLE);

        }

        //发送字节

        voidSend(uint8_tdat)

        {

        //检查并等待发送寄存器是否为空

        while((UART1_GetFlagStatus(UART1_FLAG_TXE)==RESET));

        //发送字节

        UART1_SendData8(dat);

        }

        //发送16位16进制

        voidUART1_mysend16hex(u16dat)

        {

        Send(HexTable[(dat》》12)&0x0f]);

        Send(HexTable[(dat》》8)&0x0f]);

        Send(HexTable[(dat》》4)&0x0f]);

        Send(HexTable[(dat)&0x0f]);

        }

        //发送8位16进制

        voidUART1_mysend8hex(uint8_tdat)

        {

        Send(HexTable[(dat》》4)&0x0f]);

        Send(HexTable[(dat)&0x0f]);

        Send(‘U’);

        }

        voidmain()

        {

        //初始化

        Init_UART();

        Init_Timer4();

        //中断开启

        enableInterrupts();

        while(1)

        {

        }

        }

        //这个必须加上不然会报错估计是库的要求

        #ifdefUSE_FULL_ASSERT

        voidassert_failed(u8*file,u32line)

        {

        while(1)

        {

        }

        }

        #endif

        接下来说说中断函数表stm8s_it.c

        其中只要选用两个中断函数就可以了:

        INTERRUPT_HANDLER(UART1_RX_IRQHandler,18)接收寄存器溢出中断

        里面添加安卓上位机发送过来的数据的处理程序,我这里写的是ADC0832通道选择的判断。

        INTERRUPT_HANDLER(TIM4_UPD_OVF_IRQHandler,23)定时器4计数器溢出中断

        里面添加初始化ADC0832和ADC0832数据读取并UART1发送到安卓上位机。

        stm8s_it.c程序:

        #include“stm8s_it.h”

        #include“ADC0832.h”

        externuint8_ti;

        uint8_tchannel=1;

        //接收寄存器溢出中断

        INTERRUPT_HANDLER(UART1_RX_IRQHandler,18)

        {

        /*Inordertodetectunexpectedeventsduringdevelopment,

        itisrecommendedtosetabreakpointonthefollowinginstruction.

        */

        //下面是我做的安卓上位机发送过来的数据判断,这里可以改成自己想要的程序

        uint8_ttempData;

        tempData=UART1_ReceiveData8();

        if(tempData==‘A’)

        {

        channel=0;

        }

        if(tempData==‘Z’)

        {

        channel=1;

        }

        //清除UART1中断标识符

        UART1_ClearITPendingBit(UART1_IT_RXNE);

        }

        //定时器4计数器溢出中断

        INTERRUPT_HANDLER(TIM4_UPD_OVF_IRQHandler,23)

        {

        /*Inordertodetectunexpectedeventsduringdevelopment,

        itisrecommendedtosetabreakpointonthefollowinginstruction.

        */

        //1*10m执行一次

        i++;

        if(i==10)

        {

        //进行ADC数模转换

        //初始化ADC芯片,写入通道

        AD_init(channel);

        u8u8_adc1_value;

        //进行数据读出

        u8_adc1_value=AD_read();

        //发送8位数据

        UART1_mysend8hex(u8_adc1_value);

        //清除UART1中断标识符

        UART1_ClearITPendingBit(UART1_IT_RXNE);

        i=0;

        }

        TIM4_ClearITPendingBit(TIM4_IT_UPDATE);

        }

        这里说说ADC0832的操作函数:ADC0832.c

        程序包括初始化STM8的GPIO,初始化ADC0832和读取ADC0832数据

        主要是DODI端口复用的问题,由于STM8端口作为输入输出,需要重新初始化GPIO,所以比一般51单片机的程序要复杂一点。最后读取数据先是从高位读出,再低位读出,进行校验,相同数值再输出。

        附上时序图

        ADC0832.c程序:

        /**********************************************

        程序名称:ADC0832子程序

        作者:devinzhang91

        时间:2014.10.04

        **********************************************/

        #ifndefADC0832_H

        #defineADC0832_H

        #include“stm8s.h”

        //端口设置

        #defineCLK_GPIO_PORT(GPIOC)

        #defineCLK_GPIO_PINS(GPIO_PIN_3)

        #defineDI_GPIO_PORT(GPIOC)

        #defineDI_GPIO_PINS(GPIO_PIN_4)

        #defineDO_GPIO_PORT(GPIOC)

        #defineDO_GPIO_PINS(GPIO_PIN_4)

        #defineCS_GPIO_PORT(GPIOC)

        #defineCS_GPIO_PINS(GPIO_PIN_1)

        函数名称:voidioInit(void)

        函数作用:初始化GPIO

        参数说明:null

        voidioInit(vo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