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52e 这个芯片对电源要求太高了。

楼主(2020-09-03):
ch552e 这个芯片对电源要求太高了。真奇怪,12v经过用78m05 稳压到5v供电不能启动,短路复位电容也不能重新启动。同样电路ch552t没有问题。

网友A:
CH552E支持5V,3.3V供电,采用5V供电时,VCC引脚接5V供电输入,再接0.1uf退耦电容,V33引脚接0.1uf退耦电容,两个电容位置要靠近芯片引脚。方便的话把电路图和PCB发出来分析下。

楼主:
板子很小  5毛硬币大小。电容非常挨近芯片了。为了验证是不是芯片部分问题 ,已经将所有外围没有焊接。仅仅焊了个指示灯,闪烁检验芯片还在运行。
另外,如果,直接插电脑上面的usb接口可以工作的,功能也是正常的。但是,用其他电源,无论是我的板子上面的78m05 (背面)稳压,还是直接usb接口引进电源都不行。

楼主:
板子,我画个3次,电容位置 也调整了,距离芯片都不远。结果都是一样的。

网友A:
第9脚VCC引脚也需要外接一个0.1uf的退耦电容,您在板子上飞线加个0.1uf的电容试试呢

楼主:
飞了也没用的。 这个在16脚芯片上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了也没用的。 这个在16脚芯片上是可以的

CH552e采用5V供电时的工作电压范围为3.7~5.5v,方便的话用示波器测下7805输出电压,从上电到稳定5V的波形,看下电源是否稳定。如果可以的话,您可以把板子寄过来由我们工程师调试分析下,您可以直接拨打工程师电话:025-52635387。

楼主:
电源很好!正常的单片机 都是没有问题,比如,552g 都可以的

楼主:
再提供个信息,可能对你们判断故障原因有用。  我用txd 输出数据,大概可以打出 1-2帧数据,间隔大概是100ms  也就是说不行的电源 芯片可以工作 200 ms 然后死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提供个信息,可能对你们判断故障原因有用。  我用txd 输出数据,大概可以打出 1-2帧数据,间隔大概是100m ...

您这边解决问题有难度的话,方便直接拨打工程师电话:025-52635387。我们详细了解沟通下,解决问题更方便高效

网友B:
您好,请问您的EC2焊接了没有?另外把D1去掉试下,不是建议您这样用,只是分析下原因

网友C(2021-02-28):
楼主下载的时候勾选 使能上电复位后长延时,增加44ms长延时 试试看。我之前遇到过不稳定勾选上电长延时就好了。另外552容易在上电时钟稳定期间GPIO发生一小段翻转波形不知楼主遇到没有。

网友D:
原理图中LDO输出滤波电容EC2的耐压值才6.3V?

网友E:
我认为宽电压的芯片,应用的场景比较多一些的。

网友F:
感谢楼主的分享,我也试验一下,不太应该吧。

网友G:
C8电容不能用104,只能用103,否则大部分芯片USB连接不上

网友H:
这个原理图有吗?发给我一下可以吗?

网友I:
我建议使用ti或者ADI的电源芯片,稳定性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