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利用stm32的高级定时器产生PWM

楼主(2020-09-03):
        用stm32的高级定时器TIM1和TIM8产生PWM,需要注意:

        1.都有TIM1,但只有flash容量大于256K的大容量单片机才有TIM8

        2.高级定时器相对于通用定时器,多了TIM_CtrlPWMOutputs(TIM8, ENABLE);

        TIM1产生四路PWM程序:

        staticvoidTIM1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staticvoidTIM1_Mode_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TIM_OCInitStructure;

        u16CCR1_Val=500;

        u16CCR2_Val=500;

        u16CCR3_Val=500;

        u16CCR4_Val=5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999;//当定时器从0计数到999,即为1000次,为一个定时周期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7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设置时钟分频系数: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1,&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TIM_OCMode_PWM1;//配置为PWM模式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CCR1_Val;//设置跳变值,当计数器计数到这个值时,电平发生跳变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TIM_OCPolarity_High;//当定时器计数值小于CCR1_Val时为高电平

        TIM_OC1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使能通道1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CCR2_Val;//设置通道2的电平跳变值,输出另外一个占空比的PWM

        TIM_OC2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使能通道2

        TIM_OC2PreloadConfig(TIM1,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CCR3_Val;//设置通道3的电平跳变值,输出另外一个占空比的PWM

        TIM_OC3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使能通道3

        TIM_OC3PreloadConfig(TIM1,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CCR4_Val;//设置通道4的电平跳变值,输出另外一个占空比的PWM

        TIM_OC4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使能通道4

        TIM_OC4PreloadConfig(TIM1,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ENABLE);//使能TIM1重载寄存器ARR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

        TIM_Cmd(TIM1,ENABLE);

        }

        voidTIM1_PWM_Init(void)

        {

        TIM1_GPIO_Config();

        TIM1_Mode_Config();

        }

        TIM8产生2路PWM程序:

        staticvoidTIM8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8,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7|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

        staticvoidTIM8_Mode_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TIM_OCInitStructure;

        u16CCR1_Val=500;

        u16CCR2_Val=500;

        u16CCR3_Val=500;

        u16CCR4_Val=5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999;//当定时器从0计数到999,即为1000次,为一个定时周期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7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设置时钟分频系数: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