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开发板显示界面并添加状态栏的设置方法解析

楼主(2020-09-03):
        需要完成的主要工作有:

        1)划分显示位置

        2)绘制状态栏背景

        3)绘制电池图标:一共7种图标baticos[7]

        4)绘制时间:只显示时和分

        5)循环检测时间变化,并更改显示时间数值,同步判断电池电量,绘制相应图标

        源文件:satusbar.c

        #include《 includes.h 》

        #include

        const u8* baTIcos[7] =

        {

        “0:/STATUSBAR/BAT/battery0.bmp”,

        “0:/STATUSBAR/BAT/battery1.bmp”,

        “0:/STATUSBAR/BAT/battery2.bmp”,

        “0:/STATUSBAR/BAT/battery3.bmp”,

        “0:/STATUSBAR/BAT/battery4.bmp”,

        “0:/STATUSBAR/BAT/battery5.bmp”,

        “0:/STATUSBAR/BAT/battery6.bmp”

        };

        u8 bat_status = 0;

        u8 tmer_min = 0;

        void statusbar_fun(void)

        {

        //绘制状态栏

        //1)绘制状态栏背景320x12 x=0,y=0,w=320,h=22

        LCD_Fill(0,0,320,22,BLACK);

        //2)绘制电池电量 24X14右边显示,x=320-5-24,y=2,w=24,h=14

        bat_status = 6;

        minibmp_decode((u8*)baTIcos[bat_status],320-5-24,4,24,14,0,0);

        //3)绘制时间30x16 x=320-5-24-10-40 y=3,w=40,h=16

        {

        POINT_COLOR = WHITE;

        tmer_min = calendar.min;

        LCD_ShowChar(320-5-24-10-40+16,3,‘:’,16,1);

        LCD_ShowNum(320-5-24-10-40,3,calendar.hour,2,16);

        LCD_ShowNum(320-5-24-10-40+24,3,calendar.min,2,16); }

        }

        //由其他界面函数中的while(1)里面调用,例如主函数中

        void statusbar_change(void)

        {

        if(tmer_min!=calendar.min)

        {

        tmer_min = calendar.min;

        //1)绘制时间

        POINT_COLOR = WHITE;

        LCD_Fill(320-5-24-10-40,3,320-5-24-10,19,BLACK);

        LCD_ShowChar(320-5-24-10-40+16,3,‘:’,16,1);

        LCD_ShowNum(320-5-24-10-40,3,calendar.hour,2,16);

        LCD_ShowNum(320-5-24-10-40+24,3,calendar.min,2,16);

        //2)绘制电池电量//目前没有添加电池,只是循环改变而已,如果之后添加电池,根据获得的电池量,修改bat_status的值

        if(bat_status == 0||bat_status》6)

        bat_status =6;

        else

        bat_status--;

        minibmp_decode((u8*)baTIcos[bat_status],320-5-24,4,24,14,0,0);

        }

        }

        在头文件中添加,以便其他源文件中的函数调用

        //add by joqian for statusbar

        extern u8 bat_status;

        extern u8 tmer_min;

        extern void statusbar_change(void);

        显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