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中断的优先级该如何处理?

楼主(2020-09-03):
        写作原由:因为之前有对stm32 优先级做过研究,但是没时间把整理的东西发表,最近项目需要2个串口,但是不是两个串口同时使用,只是随机使用其中一个,程序对2个串口的优先级需要配置;

        此文思路:“中断优先级”思维导图--》关键要点---》结合图和要点相关程序应用例程讲解;

        我们先来看ST公司的一张图:

        我自己依据此图理解,应用思维导图画了一张方便理解:(如果看不清可通过ctrl+鼠标滑轮 放大看;)

        前提条件1:组别优先顺序(第0组优先级最强,第4组优先级最弱):NVIC_PriorityGroup_0》NVIC_PriorityGroup_1》NVIC_PriorityGroup_2》NVIC_PriorityGroup_3》NVIC_PriorityGroup_4

        前提条件2:“组”优先级别》“抢”占优先级别》“副”优先级别

        前提条件3:同一组优先级别中,不同的抢占级别之间,其中一抢占级别正在做事,另外抢占级别不能打断他;(即”同一组优先级下的中断源间,没有中断嵌套“)

        前提条件4:不同组优先级别间,依据优先级强弱,优先级别高的组的中断源可以打断优先级别低的组的正在做的事情;(即:不同组优先级间,可以中断嵌套)

        下面:我们给一段优先级配置的代码进行详尽分析,方便上面的理解:

        关以“前提条件一”的实例:

        前提条件1:组别优先顺序(第0组优先级最强,第4组优先级最弱):NVIC_PriorityGroup_0》NVIC_PriorityGroup_1》NVIC_PriorityGroup_2》NVIC_PriorityGroup_3》NVIC_PriorityGroup_4

        /*

        ***************************************************************************************************

        **

        **NVIC_Config()

        **

        **

        **功能描述:中断向量配置。

        **

        **参数:无

        **

        **返回值:无

        **

        ***************************************************************************************************

        */

        void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NVIC_InitStructure;

        /*Configureonebitforpreemptionpriority--------------------------------*/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

        /*EXTI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EXTI0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9;//指定抢占式优先级别4,可取0-15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Configureonebitforpreemptionpriority--------------------------------*/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3);

        /*SPI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PI1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解析:1.按照NVIC_PriorityGroup_4这么分,就分为了16个抢占(优先)级,每个抢占(优先)级下只有1个副优先级:0;

        按照NVIC_PriorityGroup_3这么分,就分为了8个抢占(优先)级,每个抢占(优先)级下只有2个副优先级:0-1;

        2.(优先级强弱:) EXTI0_IRQChannel 是0级组》 SPI的3级组高优先级组的人,可以打断低阶级的正在做事的人(嵌套),所以当SPI正在工作时,EXTI0可以打断他进入EXTI0中断;

        关于“前提条件3”的实例:

        前提条件3:同一组优先级别中,不同的抢占级别之间,其中一抢占级别正在做事,另外抢占级别不能打断他;(即”同一组优先级下的中断源间,没有中断嵌套“)

        /*

        ***************************************************************************************************

        **

        **NVIC_Config()

        **

        **

        **功能描述:中断向量配置。

        **

        **参数:无

        **

        **返回值:无

        **

        ***************************************************************************************************

        */

        void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NVIC_InitStructure;

        /*Configureonebitforpreemptionpriority--------------------------------*/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UART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ART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解析:这个就是我写作的缘由的实例,因为不要求两个串口同时工作,但是又不允许串口之间相互干扰,(相互打断)所以把两个串口的中断归为同一组级别,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0组级别下,只有1个抢占优先级; 这1个抢占优先级下,有16个副优先级,所以分别让串口1的副优先级别为1, 串口2的副优先级别为0; 虽然串口2 的0优先级别》串口1的1优先级别 ,但是由于他们属于同一组下,所以他们之间,当有一个串口在通讯时,另外一个串口是不能打断正在通讯的串口的;

        引申:当有三个串口选择不要求同时工作时,(或者有多个设备要求不在同一时间工作,但是优先响应时,可以把他们放在0组级,0抢占级下的,16个副优先级中)

网友A:
如何正确设置中断优先级

网友B:
设中断优先级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C:
两个中断的优先级相同时的执行顺序是?

网友:
中断是不是没有中断优先级

网友D:
中断优先级是如何规定的

网友E:
响应优先级和处理优先级的区别

网友F:
中断允许和中断优先级的控制器是什么?

网友F:
统根据引起中断事件的重要性和紧迫程度,硬件将中断源分为若干个级别,称作中断优先级。

网友G:
查询优先级是不可以更改和设置的

网友H:
有高抢占式优先级的中断可以在具有低抢占式优先级的中断处理过程中被响应,即中断嵌套,或者说高抢占式优先级的中断可以嵌套低抢占式优先级的中断。

网友B:
哪个中断的优先级最高?

网友C:
中断优先级寄存器是什么?

网友A:
中断优先级如何设置?

网友F:
中断优先级是CPU响应中断的先后顺序

网友E:
处理完最高优先级的中断后,一般会执行几条其它指令,才会接下来处理低级别的中断

网友G:
中断优先级的技术应用

网友D:
什么时候需要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

网友H:
在系统复位初始化之后,默认使用的是第0组优先级分组

网友:
如何改变M4的中断的优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