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的GPIO主要功能以及操作方法解析

楼主(2020-09-03):
        STM8S的GPIO主要功能:

        ● 端口的各个位可以被单独配置

        ● 可选择的输入模式:浮动输入和带上拉输入

        ● 可选择的输出模式:推挽式输出和开漏输出

        ● 数据输入和输出采用独立的寄存器

        ● 外部中断可以单独使能和关闭

        ● 输出摆率控制用以减少EMC噪声

        ● 片上外设的I/O功能复用

        ● 当作为模拟输入时可以关闭输入施密特触发器来降低功耗

        ● 在数据输出存时支持读-修改-写

        ● 输入兼容 5V电压

        ● I/O口工作电压范围为1.6 V 到V DDIOmax

        每个端口都分配有一个输出数据寄存器,一个输入引脚寄存器,一个数据方向寄存器,一个选择寄存器,和一个配置寄存器。一个I/O口工作在输入还是输出是取决于该口的数据方向寄存器的状态。

        GPIO的每个端口由输出数据寄存器 (ODR),引脚输入寄存器 (IDR),数据方向寄存器(DDR)控制,控制寄存器1(CR1)和控制寄存器2(CR2)用于对输入/输出模式配置。

        模式配置图为:

        可以得出将DDRx位清零就选择了输入模式。在该模式下读IDR寄存器的位将返回对应I/O引脚上的电平值。将 DDRx 位置1就选择了输出模式。在该模式下向ODR寄存器的位写入数据将会通过锁存器输出对应数字值到I/O口。读IDR的位将会返回相应的I/O引脚电平值。通过软件配置CR1,CR2寄存器可以得到不同的输出模式:上拉输出,开漏输出。

        复位后引脚状态为悬空输入。注意!!没有使用的I/O口要连接到固定的电平值,上拉或下拉。

        另有三个寄存器 端口 x 输出数据寄存器 (Px_ODR), 端口 x 输入寄存器 (Px_IDR)(可读), 端口 x 数据方向 (Px_DDR)[0输入:1输出]。均为8位寄存器。

        还有两个配置寄存器 端口 x 控制寄存器 1 (Px_CR1),端口 x 控制寄存器 2 (Px_CR2)。

        库函数中的GPIO配置。

        先来看GPIO的初始化函数,我们假设GPIOD,GPIO_PIN_0,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对应数值为GPIO_PIN_0=0x00,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0xf0。

        voidGPIO_Init(GPIO_TypeDef*GPIOx,GPIO_Pin_TypeDefGPIO_Pin,GPIO_Mode_TypeDefGPIO_Mode)

        {

        /*----------------------*/

        /*Checkthe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GPIO_MODE_OK(GPIO_Mode));

        assert_param(IS_GPIO_PIN_OK(GPIO_Pin));

        复位选中引脚的CR2寄存器

        /*ResetcorrespondingbittoGPIO_PininCR2register*/

        GPIOx-》CR2&=(uint8_t)(~(GPIO_Pin));

        /*-----------------------------*/

        /*Input/Outputmodeselection*/

        /*-----------------------------*/

        if((((uint8_t)(GPIO_Mode))&(uint8_t)0x80)!=(uint8_t)0x00)/*Outputmode*/

        {

        if((((uint8_t)(GPIO_Mode))&(uint8_t)0x10)!=(uint8_t)0x00)/*Highlevel*/

        {

        GPIOx-》ODR|=(uint8_t)GPIO_Pin;

        }

        else/*Lowlevel*/

        {

        GPIOx-》ODR&=(uint8_t)(~(GPIO_Pin));

        }

        /*SetOutputmode*/

        GPIOx-》DDR|=(uint8_t)GPIO_Pin;

        }

        else/*Inputmode*/

        {

        /*SeTInputmode*/

        GPIOx-》DDR&=(uint8_t)(~(GPIO_Pin));

        }

        /*------------------------------------------------------------------------*/

        /*Pull-Up/Float(Input)orPush-Pull/Open-Drain(Output)modesselecTIon*/

        /*------------------------------------------------------------------------*/

        if((((uint8_t)(GPIO_Mode))&(uint8_t)0x40)!=(uint8_t)0x00)/*Pull-UporPush-Pull*/

        {

        GPIOx-》CR1|=(uint8_t)GPIO_Pin;

        }

        else/*FloatorOpen-Drain*/

        {

        GPIOx-》CR1&=(uint8_t)(~(GPIO_Pin));

        }

        /*-----------------------------------------------------*/

        /*Interrupt(Input)orSlope(Output)modesselecTIon*/

        /*-----------------------------------------------------*/

        if((((uint8_t)(GPIO_Mode))&(uint8_t)0x20)!=(uint8_t)0x00)/*InterruptorSlowslope*/

        {

        GPIOx-》CR2|=(uint8_t)GPIO_Pin;

        }

        else/*NoexternalinterruptorNoslopecontrol*/

        {

        GPIOx-》CR2&=(uint8_t)(~(GPIO_Pin));

        }

        }

        当确定为输出时,可以用:

        voidGPIO_Write(GPIO_TypeDef*GPIOx,uint8_tPortVal)

        {

        GPIOx-》ODR=PortVal;

        }

        例:GPIO_Write(GPIOD,0xff);

        还有GPIO_WriteLow(GPIOD,GPIO_PIN_0);和GPIO_WriteHigh(GPIOD,GPIO_PIN_0);对任意端口设置输出为高或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