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单片机退出停止模式时出现死机现象

楼主(2020-09-03):
        根据《STM32中文参考手册》描述,STM32的低功耗模式有三种:睡眠模式,停止模式,待机模式。(有些资料说其实只有两种模式,不存在睡眠模式一说)。其中待机模式可实现系统的最低功耗,所以本来想采用该模式。但是《STM32中文参考手册》提到从待机模式唤醒后的代码执行等同于复位后的执行(采样启动模式引脚、读取复位向量等),板子接了屏,再快再快也需要时间去加载界面,所以速度还是慢了。之后采用尝试采用停止模式,图1为停止模式的进入和退出方法。

        图1

        根据手册和开发板给的源码,直接实现停止模式,但是发现退出时就发生死机现象,并没有进入恢复正常,只执行了中断函数中一个或者两个语句(是随机的)。

        看例程,度娘等走了一圈,表现出来的原因应该是这样的,由于THUMB指令不支持汇编内联,所以采用如下方法实现执行汇编指令WFI,创建了一个WFI_SET()函数,其函数原型:

        __asm void WFI_SET(void)

        {

        WFI;

        }

        表现出来的原因是:被Sys_Sleep()函数调用的时候,并没有在编译时把WFI_SET()的内容inline到Sys_Sleep()函数里面去,而是一个普通的函数在运行时被调用,出现了死机现象。后来将WFI_SET()函数修改为:

        __asm void __inline WFI_SET(void)

        {

        WFI;

        }

        问题解决。

        但根本原因是不是跳出WFI_SET()函数出的错,还是其他原因,后续进一步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