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单片机待机模式的设计

楼主(2020-09-03):
        一 待机模式简介

        在stm32的低功耗模式中,待机模式可以实现系统的最低功耗,在这种模式下,只需要2uA左右的电流

        三 待机唤醒程序分析

        实验现象:

        将程序下载到开发板上后,LED灯会不断地亮灭,当按下KEY2键超过3s时,LED灯灭,标志着单片机进入待机模式,再按下KEY1键,这时唤醒单片机,LED又开始不断地亮灭亮灭。

        程序中用到的一些宏定义

        #definemacEXTI_GPIO_CLK(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AFIO)

        #definemacEXTI_GPIO_PORTGPIOC

        #definemacEXTI_GPIO_PINGPIO_Pin_13

        #definemacEXTI_SOURCE_PORTGPIO_PortSourceGPIOC

        #definemacEXTI_SOURCE_PINGPIO_PinSource13

        #definemacEXTI_LINEEXTI_Line13

        #definemacEXTI_IRQEXTI15_10_IRQn

        #definemacEXTI_INT_FUNCTIONEXTI15_10_IRQHandler

        主函数:

        intmain(void)

        {

        /*configtheled*/

        LED_GPIO_Config();

        /*extilineconfig*/

        EXTI_Pxy_Config();//初始化中断函数

        USARTx_Config();

        if(PWR_GetFlagStatus(PWR_FLAG_WU)==SET)

        {

        printf(“rn使能电源管理时钟单元前的检测,待机唤醒复位rn”);

        }

        printf(“rn使能电源管理时钟单元前的检测,上电复位rn”);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ENABLE);

        if(PWR_GetFlagStatus(PWR_FLAG_WU)==SET)

        {

        printf(“rn使能后检测,待机唤醒复位rn”);

        }

        printf(“rn使能后检测,上电复位rn”);

        while(1)

        {

        LED1(ON);

        Delay(0xFFFFF);

        LED1(OFF);

        LED2(ON);

        Delay(0xFFFFF);

        LED2(OFF);

        LED3(ON);

        Delay(0xFFFFF);

        LED3(OFF);

        }

        }

        分析:在主函数中,除了用到一些必要的初始化之外,就是while循环,在while循环中点亮LED灯,唯一不太熟悉的是几个printf语句,这里暂时不管,先看EXTI_Pxy_Config()函数。

        EXTI_Pxy_Config()函数

        voidEXTI_Pxy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EXTI_InitStructure;

        /*configtheextilineclockandAFIOclock*/

        RCC_APB2PeriphClockCmd(macEXTI_GPIO_CLK,ENABLE);//开启GPIO时钟和AFIO时钟

        /*configtheNVIC*/

        NVIC_Configuration();

        /*EXTIlinegpioconfi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macEXTI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PD;//配置为上拉输入

        GPIO_Init(macEXTI_GPIO_PORT,&GPIO_InitStructure);

        /*EXTIlinemodeconfig*/

        GPIO_EXTILineConfig(macEXTI_SOURCE_PORT,macEXTI_SOURCE_PIN);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macEXTI_LIN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EXTI_Trigger_Rising;//设置为上升沿触发中断!!!,也就是当单片机检测到按键的上升沿时进入中断程序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分析:在EXTI_Pxy_Config()函数中,先进行了KEY2按键的初始化,注意KEY2按键并不是WKUP按键,一定要注意。然后将KEY2按键的IO口配置为EXTI中断模式,上升沿触发,也就是说当KEY2按键被按下时就会触发中断。然后我们再分析当按键KEY2被按下时,执行的相应中断函数。

        macEXTI_INT_FUNCTION()函数

        ///IO口线中断,中断口为PC13

        voidmacEXTI_INT_FUNCTION(void)

        {

        if(EXTI_GetITStatus(macEXTI_LINE)!=RESET)//确保是否产生了EXTILine中断

        {

        printf(“rn进入EXTILine中断rn”);

        //K2键长按进入待机模式

        if(PWR_Check_Standby())//PWR_Check_Standby()函数是用来判断按键时长的,如果按键时间长超过3S就返回1,否则返回0

        {

        //使能WKUP引脚的唤醒功能

        PWR_WakeUpPinCmd(EN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