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使用Keil下载Hex文件进STM32

楼主(2020-09-03):
        前言

        初学STM32时,是通过串口1把Hex文件下载进STM32的,需要一个串口模块,而且还要设置BOOT0和BOOT1电平,然后通过FlyMcu软件进行下载,这也是一种不错的方法,这里我要介绍的是使用JLink调试器Keil MDK-ARM来下载Hex文件,无需源代码,只需要一个调试器。

        所需要的工具和软件

        Keil软件,v4或v5版本,如Keil v5.16a

        ARM调试器,Jlink或ST-Link,如Jlink v9

        STM32开发板,如STM32F103RET6

        1.准备一个完整的工程

        准备一个完整的工程,注意,这个工程的芯片型号、开发板的芯片型号、Hex文件对应的芯片型号,这三者的芯片型号要保持一致,否则会出现不能正确运行的问题。如都是STM32F103RET6。

        2.确定Jlink已经检测到芯片

        如图,先选择调试器类型,然后点击 Setting,如果连接上芯片,会在右侧显示芯片的ID号。

        3.确定这个工程的Hex文件的输出路径

        打开工程配置界面中的,Output选项,可以看出我这个工程输出文件存放的路径是在OBJ目录下,名称是NiceDay

        4.把要下载的Hex文件放到OBJ目录下

        注意末尾的扩展名.hex不要少。

        6.不要编译工程,直接点击下载按钮。

        在输出窗口可以看到下载完成

        如果程序没有运行,可以在下载界面查看是否勾选了下载完成后复位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