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定时器时间的计算方法

楼主(2020-09-03):
                                            STM32定时器定时时长计算公式

        T=(TIM_Period+1)*(TIM_Prescaler+1)/TIMxCLK

        其中,TIMxCLK是其时钟频率,若是晶振为8MHz的,一般为72MHz

        STM32定时器时间的计算方法

        STM32中的定时器有很多用法:

        (一)系统时钟(SysTIck)

        设置非常简单,以下是产生1ms中断的设置,和产生10ms延时的函数: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Freq;

        SystemInit();//源自system_stm32f10x.c文件,只需要调用此函数,则可完成RCC的配置。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Freq);

        //SYSTICK分频--1ms的系统时钟中断

        if (SysTick_Config(SystemFrequency / 1000))

        {

        while (1); // Capture error

        }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在中断处理函数中的程序

        {

        while(tim)

        {

        tim--;

        }

        }

        //调用程序:

        Delay_Ms(10);

        当然,前提是要设置好,变量tim要设置成volatile类型的。

        (二)第二种涉及到定时器计数时间(TIMx)

        /*TIM3时钟配置*/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2; //预分频(时钟分频)72M/(2+1)=24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5535; //装载值18k/144=125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x0;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Structure);

        定时时间计算: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2;

        //分频2 72M/(2+1)/2=24M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5535; //计数值65535

        ((1+TIM_Prescaler )/72M)*(1+TIM_Period )=((1+2)/72M)*(1+65535)=0.00273秒=366.2Hz */

        注意两点(来自大虾网,未经检验

        (1)TIMx(1-8),在库设置默认的情况下,都是72M的时钟;

        (2)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0;

        是重复计数,就是重复溢出多少次才给你来一个溢出中断,

        它对应的寄存器叫TIM1 RCR.

        如果这个值不配置,上电的时候寄存器值可是随机的,本来1秒中断一次,可能变成N秒中断一次,让你超级头大!

        假设系统时钟是72Mhz,TIM1是由PCLK2(72MHz)得到,TIM2-7是由PCLK1得到

        关键是设定时钟预分频数,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每1秒发生一次更新事件(进入中断服务程序)。RCC_Configuration()的SystemInit()的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PRE1_DIV2表明TIM3CLK为72MHz。因此,每次进入中

        断服务程序间隔时间为

        ((1+TIM_Prescaler )/72M)*(1+TIM_Period )=((1+7199)/72M)*(1+9999)=1秒*/

        定时器的基本设置

        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99;//时钟预分频数 例如:时

        钟频率=72/(时钟预分频+1)

        2、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9999;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定时

        时间) 累计0xFFFF个频率后产生个更新或者中断(也是说定时时间到)

        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1_CounterMode_Up; //定时器

        模式 向上计数

        4、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时间分割值

        5、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初始化定时器2

        6、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打开中断 溢出中断

        7、TIM_Cmd(TIM2, ENABLE);//打开定时器

        或者: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35999;//分频35999 72M/

        (35999+1)/2=1Hz 1秒中断溢出一次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2000; //计数值2000

        ((1+TIM_Prescaler )/72M)*(1+TIM_Period )=((1+35999)/72M)*(1+2000)=1秒*/

        STM32通用定时器的基本定时器功能实现灯闪烁

        /*MAIN.C*/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misc.h”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TIM3_Configuration(void);

        /* Private functions ---------------------------------------------------------*/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TIM3_Configuration();

        TIM_ClearFlag(TIM3, TIM_FLAG_Update);/*清除更新标志位*/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DISABLE);/*预装载寄存器的内容被立即传送到影子寄存器*/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Update, ENABLE);

        TIM_Cmd(TIM3, ENABLE);

        while (1) {

        ;

        }

        }

        void TIM3_Configuration(void)

        {

        /*每1秒发生一次更新事件(进入中断服务程序)。RCC_Configuration()的SystemInit()的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PRE1_DIV2表明TIM3CLK为72MHz。

        因此,每次进入中断服务程序间隔时间为((1+TIM_Prescaler )/72M)*(1+TIM_Period )=((1+7199)/72M)*(1+9999)=1秒*/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999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9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此函数的语句“TIMx-》EGR = TIM_PSCReloadMode_Immediate;”以软件方式产生更新事件(注:当发生一个更新事件时,所有的寄存器都被更新,硬件同时(依据URS位)设置更新标志位(TIMx_SR寄存器中的UIF位)。)。*/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SystemInit();

        /* TIM3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 GPIOC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TIM3 gloabal Interrupt*/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注:不用为实现通用定时器的基本定时器功能配置Pin*/

        }

        /*stm32f10x_it.c*/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_it.h”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

        /* Clear TIM3 update interrup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7, (BitAction)(1 -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