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GD32编码器EC11怎么配置啊

楼主(2020-09-03):
我用的定时器0,求教要怎么配置编码器呢?
我现在这样配置,CNT没有反应
void encoder_init()
{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timer_ic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c;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0);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IN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8|GPIO_PIN_9);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2, GPIO_PIN_8|GPIO_PIN_9);

     timer_deinit(TIMER0);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0;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3000;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0,&timer_initpara);

          timer_ic.icfilter=        0x00;
        timer_ic.icpolarity=TIMER_IC_POLARITY_FALLING;
        timer_ic.icprescaler=TIMER_IC_PSC_DIV1;
        timer_ic.icselection=TIMER_IC_SELECTION_DIRECTTI;

  timer_input_capture_config(TIMER0,TIMER_CH_0,&timer_ic);
  timer_input_capture_config(TIMER0,TIMER_CH_1,&timer_ic);
        timer_slave_mode_select(TIMER0,TIMER_ENCODER_MODE2);
        timer_quadrature_decoder_mode_config(TIMER0,TIMER_ENCODER_MODE2,TIMER_IC_POLARITY_FALLING,TIMER_IC_POLARITY_FALLING);
        timer_counter_value_config(TIMER0,3000);
        timer_enable(TIMER0);
}

网友A:
HOHO  我刚好做过,这种编码器在旋转的时候金属接触面可能会有抖动,一般硬件输出建议先加个RC到单片机IO(学习别人的消抖电容而来),然后利用1个IO口的跳变作为初次中断,然后等另外1个IO跳变,计算哪个IO先跳变来判断是正传脉冲 还是 反转脉冲。
暂时不会用定时器输入捕获去做,而是GPIO中断。一般一圈下来速度别太快,不会丢步。

网友B:
谢谢大神指点,国产单片机越来越强大了。很棒的一款单片机。不错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神指点,国产单片机越来越强大了。很棒的一款单片机。不错的。

先做过的 有经验,是前辈,哪来那么多大神。

网友C(2020-11-25):
请问编码器问题搞好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