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怎么设置STM32单片机外部中断?

楼主(2020-09-03):
        比如要是使用GPC3作为中断源,上升沿触发外部中断必须配置好EXTI和NVIC

        使用以下函数打开SYSCFG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GPIO设置如下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F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注意要打开SYSCFG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因为要用的IO口做中断源,故IO的复用功能必须使能,F4的与F103的有些不同,它的外部中断复用功能是由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x,GPIO_PinSourcex); 进行配置的。

        void EXTI_Configuration(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C, GPIO_PinSource3);//这是以前的F103所用的配置函数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C, EXTI_PinSource3); //407使用的配置函数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3;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设置外部中断源和优先级

        void 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SARTx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中断处理函数

        void EXTI3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3) != RESET)

        {

        do something();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3);

        printf(“EXTI3_IRQHandlerrn”);

        }

        }

网友A(2023-01-16):
现在好啦,可以用cubemx来配置啦

网友B:
其实外部中断挺好配置的,你得找参考例程或者数据手册

网友C:
这个正点原子或者野火是不是就有配置这块的操作呢?

网友D:
你这不是51的图吗?51用不了32MCU的硬件配置函数的

网友E:
配置属实有点难度,需要针对手册去配置的

网友F:
在处理MCU的中断的时候,注意的是优先级,一定要处理好

网友G:
你这个配置好像也没啥毛病吧

网友H:
你就找个demo自己抄一下就好了,配置外部中断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I:
讲的还是不错的,其实配置这块还是挺简单,容易操作

网友J:
这种还得注意IO的中断线呢,不然可不行

网友K:
初始化GPIO为输入,开启复用时钟,设置映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