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中断过程详解

楼主(2020-09-03):
        对于 STM32 讲(还是以Timer2例),外部中断通道位置 28(35 号优先级)是给外部设备 TIME2 的,但 TIME2本身能够引起中断的中断源或事件有好多个,比如更新事件(上溢/下溢) 、输入捕获、输出匹配、DMA 申请等。所有TIME2 的中断事件都是通过一个 TIME2 的中断通道向 STM32 内核提出中断申请,那么 STM32 中如何处理和控制 TIME2 和它众多的、不同的、中断申请呢?

        1.因为cortex_m3 内核对于每一个外部中断通道都有相应的控制字和控制位,用于单独的和总的控制该中断通道。它们包括有:

        中断优先级控制字:PRI_n(前面有提到过)

        中断允许设置位:在 ISER 寄存器

        中断允许清除位:在 ICER 寄存器中

        中断悬挂 Pending(排队等待)位置位:在 ISPR 寄存器中(类似于置中断通道标志位)

        中断悬挂 Pending(排队等待)位清除:在 ICPR 寄存器中(用于清除中断通道标志位)

        正在被服务(活动)的中断(Active)标志位:在 IABR 寄存器中, (只读,可以知道当前内核正在处理哪个中断通道)

        2.作为外围设备 TIME2 本身也包括更具体的,管理自己不同中断的中断控制器(位) ,它们主要是自身各个不同类型中断的允许控制位, 和各自相应的中断标志位 (STM32 的手册中有详细的说明) 。

        理解上面两点之后,我们可以全程、全面和综合的来了解 TIME2 的中断过程,以及如何控制的。

        ①初始化过程

        首先要设置寄存器 AIRC 中 PRIGROUP 的值, 规定系统中的抢先优先级和子优先级的个数(在 4 个 bits 中占用的位数) ;

        设置 TIME2 本身的寄存器,允许相应的中断,如允许 UIE(TIME2_DIER 的第[0]位)

        设置 TIME2 中断通道的抢先优先级和子优先级(IP[28],在 NVIC 寄存器组中)

        设置允许 TIME2 中断通道。在 NVIC 寄存器组的 ISER 寄存器中的一位。

        ②中断响应过程

        当 TIME2 的 UIE 条件成立(更新,上溢或下溢) ,硬件将 TIME2 本身寄存器中 UIE 中断标志置位,然后通过 TIME2 中断通道向内核申请中断服务。

        此时内核硬件将 TIME2 中断通道的 Pending 标志置位(相当与中断通道标志置位) ,表示 TIME2 有中断申请。

        如果当前有中断在处理,TIME2 的中断级别不够高,那么就保持 Pending 标志,当然用户可以在软件中通过写 ICPR 寄存器中相应的位把本次中断清除掉。

        当内核有空,开始响应 TIME2 的中断,进入 TIME2 的中断服务。此时硬件将 IABR 寄存器中相应的标志位置位, 表示 TIME2 中断正在被处理。 同时硬件清除 TIME2 的 Pending 标志位。

        ③ 执行 TIME2 的中断服务程序

        所有 TIME2 的中断事件, 都是在一个 TIME2 中断服务程序中完成的, 所以进入中断程序后, 中断程序需要首先判断是哪个 TIME2 的具体事件的中断, 然后转移到相应的服务代码段去。

        注意不要忘了把该具体中断事件的中断标志位清除掉, 硬件是不会自动清除 TIME2 寄存器中具体的中断标志位的。

        如果 TIME2 本身的中断事件多于 2 个, 那么它们服务的先后次序就由用户编写的中断服务决定了。换句话说,对于 TIME2 本身的多个中断的优先级,系统是不能设置的。所以用户在编写服务程序时,应该根据实际的情况和要求,通过软件的方式,将重要的中断优先处理掉。

        当然你也可以每次中断服务只处理其中的一个,然后再次进入中断,处理下一个。

        ④中断返回

        内核执行完中断服务后,便进入中断返回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

        硬件将 IABR 寄存器中相应的标志位清另,表示该中断处理完成如果 TIME2 本身还有中断标志位置位,表示 TIME2 还有中断在申请,则重新将 TIME2的 Pending 标志置为 1,等待再次进入 TIME2 的中断服务。

        以上中断过程在《ARM Cortex-M3 权威指南》中有详细描述,并配合时序图说明,可以参考。

        然后,就可以在 ST 提供的函数库的帮助下,正确的设置和使用 STM32 的中断系统了。

网友A:
STM32的中断处理流程是怎样的?

网友B:
STM32中断函数怎么用?

网友C:
stm32定时器的更新中断是什么意思?

网友D:
stm32中断之间会互相影响吗

网友E:
STM32 中断被挂起了那对应的中断标志位怎样?

网友F:
STM32外部中断1-15的中断函数名称怎么写

网友G:
STM32中断采用按键上升沿怎样消抖

网友H:
stm32怎么产生一个软件中断

网友I:
stm32如何在中断服务程序里关闭EXTI中断

网友C:
stm32中如何开关总中断

网友B:
STM32进入中断有几种方式

网友D:
stm32如何在中断服务程序里关闭EXTI中断?

网友A:
与ARM7 ARM9相同吗?

网友E:
STM32进入中断怎么出不了中断

网友H:
stm32一秒钟最多可以进多少次中断

网友G:
stm32 return可用于中断返回吗

网友I:
STM32为什么进入了中断函数还要检查中断标志位啊?

网友F:
stm32中断服务函数如何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