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经验] 太实用!各类电机驱动电路设计的重点和要点

楼主(2020-09-03):
直流小功率电机广泛适用于家电、工控、计算机等诸多设备,直流电机的种类也非常多,通常可以分为有刷和无刷两大类。电机的驱动器件和驱动电路也非常成熟和多样。本文主要以常见的几种驱动方式和器件为例,重点阐述了各种驱动电路设计的重点和要点。

1 直流有刷电机驱动器
1.1   采用 DRV8800 集成驱动电路图如图 1 所示:

图 1:DRV8800 电机驱动电路

DRV8800 为全桥有刷直流电机驱动器,具有低压保护、过流保护、电机引线对电源短路保护、电机引线对地短路保护等功能,并支持同步整流方式。电机的转向控制通过 PHASE 引脚进行。

在实际运用中,图中 D1 器件 PMF12CA 是进行反电动势的泻放。本电路对电机的速度控制并非传统的 PWM 的占空比控制,而是通过对 ENABLE 引脚的控制得到有效转速。ENABLE 引脚置低后,电机进入刹车模式,这样做的好处是提高了电机的制动性能,可以使电机快速制动,提高控制精度。其控制逻辑真值表如表一所示。

表 1:DRV8800 控制逻辑表

1.2 有刷电机 H 桥驱动电路如图 2 所示

图 2:有刷电机 H 桥驱动电路

在分立电路中,有刷直流电机转向切换必须通过 H 桥电路,通过改变流入电机的电流方向从而改变电机转向;电机的转速调节通过调节 PWM 的占空比实现,并要注意防止上下管直通。

注意:
1)电路图中 1N4148 的作用是在高速状态加快栅极驱动的关断速度;

2)确保 MOS 管在未驱动的状态下保持关闭。

3)自举升压电容的选择根据 PWM 的频率来决定,一般为 1UF,2.2UF。

4)MIC4605 具有防止直通,内置死区的功能。

2 直流无刷电机驱动器
2.1 高速单相直流无刷电机原理图(hall 方式)

由于 FD2503 驱动器的特性以及实际的工作需求,FD2503 只需一路输入便可以产生两路输出。时序图如下:

设计要点和注意事项
1)图中 1N4148 的作用是在高速状态加快栅极驱动的关断速度;

2)1N5819 防止自举升压对 12V 电源的产生影响。

3)高速电机工作峰值电流最大达 60A,一般采样电阻难以承受,故电流采样采用康铜丝进行。

4)由于高速单相无刷直流电机最高速的可达 10 万 RPM,故会产生很大的反电动势,故使用两颗 1000uf 的电容对反电动势进行吸收。并注意电容耐压值,一般需留出 2 倍余量。

5)大电容的容值选择由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并非越大越好。

6)功率地要加隔离。

7)确保 MOS 管在未驱动的状态下保持关闭。

8)虽然通过 HALL 传感器可以获得电机的位置信息,但是在启动时仍需通过强制启动的方式启动电机,启动成功后再切换到 HALL 方式。

电源部分注意事项:
1)由于高速电机反电动势过大,所以电源电压进入稳压前进行隔离,减少干扰。

2)对电机母线电压与电源电压通过 MOS 管进行隔离,也是为了防止反电动势的影响。

3)调试中发现,若不进行隔离措施,HALL 信号将会出现很大干扰,造成位置信息判断不准,电机运行异常。

4)注意电容耐压值,由于反电动势的存在,一般需要留出 3 倍余量。

Hall 信号检测部分注意事项:
1)高速电机的换相信息通过 Hall 传感器提供。

2)Hall 的电源与信号要远离大电流部分,防止受到干扰,影响电机运行。

3)Hall 信号稳定性与准确性,关系电机运行电流大小与稳定性,影响电机运行最终速度。

2.2 直流无刷电机(三相)

设计注意事项:
1)由于反电动势,电源电压在稳压之前必须进行隔离,以保证后级电压的稳定性。

2)母线电压需要添加大电解电容,用来吸收电机的反电动势。功率地要加隔离。

3)注意电容耐压值,由于反电动势的存在,一般需要留出 3 倍余量。

驱动桥注意事项:
1)图中 1N4148 的作用是在高速状态加快栅极驱动的关断速度;

2)1N5819 防止自举升压对 9V 电源的产生影响。

3)驱动的输入下拉到地,确保 MOS 管在未驱动的状态下保持关闭。

4)设置 PWM 的死区,防止上下臂直通。

5)自举升压保证上臂的有效打开。

6)驱动方式上可分为上臂 PWM 下臂常开和同步整流方式,其中同步整流方式通过改变续流路径,发热小,响应快。

7)自举升压电容的选择根据 PWM 的频率来决定,一般为 1UF,2.2UF。

设计注意事项:
1)无感驱动无刷直流电机需要反电动势检测电路监测电机反电动势,并通过判断的到电机的位置信息。电机需先要运行到一定速度才可检测出反电动势信息。

2)本电路提供虚拟出三相电机中点并对三相相电压进行缩放,使获得的过零点信息与实际相一致。

3)分压网络电阻选择高精度的,以保证过零点检测的准确性。

网友A:
如何做一个直流电机驱动电路?

网友B:
怎样用三极管9013搭建一个驱动直流电机并可调速的电路

网友C:
怎么做步进电机的驱动电路?

网友D:
怎样使用单片机驱动大功率电机

网友E:
电机的驱动电路里的IC是哪个型号

网友F:
LM298的中文资料,有电机驱动电路图更好

网友G:
如何选择直线电机的驱动芯片和设计驱动电路?

网友H:
控制电机正反转电机驱动电路怎么样?

网友I:
电机驱动电路用L298N和ULN2003A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E:
设计一种直流电机全桥驱动电路原理图

网友G:
直流电机驱动电路一定要用光电耦合器吗

网友D:
直流电机PWM驱动电路为什么多选MOS而不选用TTL

网友H:
直流电机驱动芯片的选择???

网友C:
为什么电机驱动电路比较复杂

网友A:
12v直流电机驱动电路 芯片 选型

网友I:
2相4线步进电机用什么芯片做驱动电路

网友B:
电动机的驱动电路很复杂

网友F:
如何用三极管个mos管做H桥驱动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