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c] [经验] 印制电路板的布线流程

楼主(2020-09-03):
 1、绘制正确的原理图和网络表
  原理图是设计PCB板的前提,而网络表是连接原理图和PCB板图的桥梁,所以在绘制PCB电路板之前一定要先得到正确的原理图和网络表。
  2、确定元件封装
  要完成从原理图到PCB的转换,只有各个元器件对象的连接关系是不够的,还必须知道每一个元件的封装形式(Footprint)。protel99se提供了丰富的标准元件库,在导入网络表文件,必须先加载PCB元件封装库,并且要确保所有用到的库都已载入。
  3、设置环境参数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设置环境参数,如栅格大小、光标捕捉大小、公制英制单位的转换以及工作层面的颜色等。另外,因为PCB板图由很多层构成,所以还需要对PCB板的图层进行设置。
  4、规划电路板
  这一步主要是对电路板的各种物理参数进行设置,包括电路板是采用双层板还是多层板,电路板的形状、尺寸,电路板的安装方式,在需要放置固定孔的地方放上适当大小的焊盘,以及在禁止布线层上绘制PCB板的外形轮廓等等。
  5、导入网络表
  网络表中包含了各个元器件的封装形式,以及元件之间的连接关系,因此导入网络表之后就得到了PCB的后续设计的基础。
  6、元件的布局
  应当从机械结构、散热、电磁干扰、将来布线的方便性等各方面综合考虑。先布置与机械尺寸有关的器件并锁定这些器件,然后布置较大的、占用空间较多的器件和电路的核心元件,最后布置外围的小元件。
  7、制订详细的布线规则
  布线规则包括走线间距、各种线宽、过孔的大小、布线的拓扑结构等,这些规则需要根据所设计的电路板的实际情况进行设置。另外,还要在不希望有走线的区域内放置填充层,如散热器和卧放的两脚晶振下方所在的布线层。
  8、PCB布线
  这一步骤包括了手工布线、自动布线和手工调整三个小步。
  9、电路板的引出端的处理
  在实际PCB设计中,电源、接地、信号的输入和输出等端必须与外界相连,引出方式根据工艺要求而定。常见的引出方式—利用焊盘引出和利用接插件引出;也可以在原理图中添加引出端,而后更新PCB板。
  10、敷铜与补泪滴
  为了增强电路板的抗干扰能力,需要对各布线层的放置地线网络进行敷铜,根据需要可以有网格状敷铜或实心敷铜,也可以对电源网络进行敷铜。另外,还需要对所有过孔和焊盘补泪滴,对于贴片和单面板一定要加泪滴。
  11、进行设计规则检查
  为了确保电路板图符合设计规则,以及所有的网络均已经正确连接,布线完毕后一定要做设计规则检查。这一步与前面的制订详细的布线规则是相互呼应的,一方面,可以根据制定好的设计规则来检查布线错误;另一方面,如果布线过程中需要忽略某些错误,也可以对设计规则进行修改。
  12、调整其余层上的信息
  全部调完并且通过设计规则检查之后,将所有丝印层的字符拖放到合适位置,注意尽量不要放在元件下面或过孔和焊盘的上面,对于过大的字符可适当缩小。最后再放上印板名称、设计版本号、公司名称、文件首次加工日期、印板文件名、文件加工编号等信息,并可用第三方提供的程序加上中文注释。
  13、保存和导出印制板文件
  设计完成后,还要对印制板文件进行整理、存档和打印图纸等工作。此外还可以导出元件明细表,生成电子表格文档作为元件清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