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还需要按键的去抖程序

楼主(2020-09-03):
如果单片机通过74HC165来采集按键的状态,是否还需要按键的去抖程序?

网友A:
你觉得它会帮你消抖吗?

网友B:
不会,不过一般不会抖动那么厉害吧。

网友C:
单片机程序做个消抖, 分分钟就实现, 也简单啊.

网友D:
都用了165,控制读取的时间

感谢分享,学习了,我认为这种资料真的有意义。这不错的。

网友E:
感谢大家的分享,学习到了很多知识,谢谢大家。

网友F:
我一直喜欢使用这款单片机,现在这款单片机还是蛮好用的。

0改到500后得到的定时时间是2ms,再改大之后就没效果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或者是请沁恒的工程师帮忙解答一下是否就是只能到2ms?

网友G:
最终在GitHub找到MCUdude的MegacoreX,这个arduino硬件支持包支持用arduino开发ATmega4809, ATmega4808, ATmega3209, ATmega3208, ATmega1609, ATmega1608, ATmega809 and ATmega808。

网友H:
单片机通过74HC165来采集按键的状态,是否还需要按键的去抖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