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哪个电压稳定

楼主(2020-09-03):
内部参考电压和外部参考电压

网友A:
内部参考电压和外部参考电压哪个更稳定这个是不一定的,要看具体的电路设计,一般来说,使用芯片的内部参考电压即可

楼主:
那在A/D转换电路中,特别是使用单片机内部A/D,为什么使用外部参考电压比较好?

网友B:
选用参考电压的基本要求就是电压值稳定且电压值合适,如果满足这2个要求那内部或外部参考电压均可选用

楼主:
它也单片机内部参考电压相比较有什么优势?

网友C:
通常我们说选用外部参考电压比较好,是因为有些IC内部的AD参考电压会受到IC的工作电压,工作电流等的影响,稳定性较外部参考电压稍差

网友D:
那么说5V的单片机工作电压都不稳定?

网友E:
很多单片机用的参考电压都是电源电压,这个是最不稳定的

网友F:
单片机内部参考电压一般就是芯片的工作电压,而单片机的工作电压一般都会有文波,因为这个跟芯片所控制的外围电路有直接关系。同时控制的负载越多,控制电流越大,开关频率高,这些都会导致文波大,而这也将导致AD采集值的误差稍大。

网友G:
嗯,而采用外部参考电压的话,那么这个文波大部分只是有外部的参考电压影响而已。

网友F:
应该是外部参考电压比较稳定

网友A:
外部电压不稳定则用内部电压基准源,一般的基准源会有一个恒压的电路

网友B:
所以理论上一般外部参考电压会比内部参考电压稍微稳定。但是内部参考电压的话,也可以通过修改电路来提高稳定性。

网友C:
单片机不是用5V稳压集成做的电源吗?或是3.3V稳压电源,如果在做精度测量时,可能需要数值设定就行,而人家的ADC转换是线性的。知道这点就行吧。

网友E:
基准稳定不代表产品就一定稳定,两者没有必然联系。

网友G:
呵呵,内部如果好,外部的卖给谁

网友B:
最好的当时是外部的——你啥时候见手机上附带的相机超过专业相机水准的?

不过具体用哪个,要看你的应用了!

网友E:
用中颖的MCU自带的AD,最重要的是尽量不要让MCU输出灌或拉的大电流,也就是让MCU自身电流更小

网友H:
楼上说的对,要根据实际的应用情况作选择。内部基准能够满足精度和性能要求干吗不用,要求的指标高了,就要选外部的了

网友I:
当然是外部稳定
不用听他们忽悠

楼主:
按理讲,外部电压应该比内部电压大些。

网友A:
芯片内部的AD参考电压,容易受到IC的工作电压/电流的影响,不稳定,建议用外部参考电压比较妥。

网友J:
只要不是用在非常精密的应用场合,纹波的影响是有限的

网友K:
通过滤波及合理的硬件设计内部基准甚至直接用电源做基准都能满足一般的应用。

网友L:
真正的差异来自于温度特性和长期漂移

网友C:
些应用需要在各种严酷条件下长期保持稳定的性能,此时内部基准或者用电源做基准就要靠边站了

网友A:
再说,稍微好点的基准源可比你整个MCU还要贵不少

网友M:
如果不是有足够的必要性生产厂家是傻的吗,生产没必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