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8S单片机开发的过程及方法

楼主(2020-09-03):
        STM8S单片机开发环境由三大部分组成,包括PC机上的开发软件(集成开发软件、驱动程序等)、调试&编程器ST-LINK、目标单片机电路板。如下图所示:

        1、PC机上开发软件

        PC机上的软件包括:ST-LINK驱动程序、IAR集成开发环境、STM8S标准函数库、STVP烧录工具。

        ST-LINK调试&编程器需要驱动程序

        这个驱动程序不需要单独安装,安装STVP时会一起安装。

        IAR集成开发环境

        IAR集成开发环境是集程序编辑、编译、程序下载、调试等功能为一体的集成开发工具,它可以通过 ST-LINK调试&编程器向目标STM8S单片机下载程序,并进行在线调试(包括设置断点、单步执行、查看内单片机存数据等)。

        针对STM8S的集成开发工具有多种,本教程选用IAR集成开发工具,主要是由于其成熟稳定,简单易用。IAR集成开发工具的全称是“IAR for STM8”,版本号推荐比较成熟的2.10.5版本 。

        STM8S标准库函数

        STM8S标准函数库是ST原厂推出的C语言函数库,把STM8S单片机的基本操作都封装成了库,能极大提高开发效率。STM8S标准函数库的全称是STM8S_StdPeriph_Lib_V2.1.0。当然不使用标准库函数也能进行单片机程序开发,但是这需要自己操作单片机的每个寄存器,需要对单片机内部构造和寄存器的作用非常熟悉才能做到,开发复杂度会成倍增加。

        STVP烧录工具

        STVP(ST Visual Programmer)烧录工具也是ST原厂推出的。虽然说一般的程序下载到单片机,使用IAR集成开发环境就可以了,但设置STM8S单片机的选项字节(OPTION BYTE)使用STVP烧录工具还是方便一些。选项字节有两个最重要、最常用的功能:一是设置读出保护开关(ROP),大家可能遇到买回来的成品STM8S单片机开发板,无法用IAR进行程序下载和调试,这就是ROP设置为开了,这种情况下需要用STVP重新设置为关才能用;二是设置单片机引脚的第二功能,STM8S单片机很多引脚都有多个功能,比如作为SPI接口还是作为定时器通道,也是要通过选项字节来设置的。

        下面说说PC机上的软件的安装,要用到的安装包如下:

        EWSTM8-2105-Autorun.exe

        IAR for STM8 2.10.5注册机.7z

        上面两个包是IAR forSTM8的安装程序及注册机。第一个直接安装即可,第二个按压缩包自带的教程操作。

        上面这个包是STM8S标准库函数,不需要安装,直接解压备用。每次在IAR中创建新工程后,都要首先把这个包的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目录和ProjectSTM8S_StdPeriph_Template里面的main.c、stm8s_conf.h、stm8s_it.c、stm8s_it.h等文件拷贝到新工程目录下。

        上面的两个文件是STVP烧录工具和ST-LINK驱动程序的安装包,直接解压安装即可。注意会同时安装STVD(ST Visual Develop)继承开发软件,但是STVD默认只支持汇编语言,所以一般用IAR,安装后不用就行。

        至于这些安装包,可以从官网上下载,也可以从百度网盘下载(通过盘多多按文件名搜索),这里就不贴了。

        2、ST-LINK调试编程器

        ST-LINK是一款USB接口的硬件产品,连接PC机与目标STM8S单片机。下面是一款兼容的ST-LINK调试编程器:

        ST-LINK调试编程器一般通过4根杜邦线与目标单片机的电路板连接。4根线分别是电源(3.3V或5V可选),接地GND,以及SWIM和RST。ST-LINK的SWIM和RST与单片机芯片的SWIM和RST引脚相连后,即可对单片机进行调试和编程操作。

        3、目标单片机电路板

        目标单片机电路板就是要开发的STM8S单片机系统硬件了。如上面所说,需要把目标单片机芯片的SWIM和RST引脚与ST-LINK的SWIM和RST端口连接。在本教程中后面的学习过程中,可以用使用STM8S最小系统板(仅包含复位电路)作为目标单片机电路板来做实验,也可以使用本教程第5部分介绍的STM8S开发板(包含复位电路、电源开关、锂电充电管理、蓝牙通信电路等)来做实验。

        STM8S单片机最小系统板:

        STM8S开发板:

        甚至耐心足够的话,也可以自己用单片机IC焊接,使用面包板作实验。如下(中间上面的小方块是单片机IC,在其0.65mm间距的引脚上焊了线插在面包板上),:

        以上是开发环境的介绍,下面再来简单说说开发环境的使用。

        1、IAR创建新工程

        IAR创建新工程的过程,推荐参考这个文档《STM8在IAR环境下新建工程标准步骤详述》:http://wenku.baidu.com/link?url=01T1358oA4Hgs4YgaM-YmLD5lCJwx5c1vokjZGr_c0lAkcos5QJ15B2cJHRBLNwlxhmSPepEbvhC3OlsiMJ7N4w2jRcS7-xheI8jerTaHrS

        需要特别注意两点:1)创建完工程后,需要在工程属性(在workspace窗口中点击工程名,单击右键选opTIon菜单)中设置Debugger的的Driver是ST-LINK,否则默认选Simulator是不会通过实际的ST-LINK连接目标单片机电路板的。

        2)把STM8S_StdPeriph_Lib的库文件(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目录的所有.h和.c文件)加入后,可能编译不通过,因为不同的单片机子型号支持的功能不同,总有不支持的功能,不过没有关系,把编译出错的库文件从工程中删除即可。

        2、使用STVP设置单片机芯片选项字节(OPTION BYTE)

        前面也提到了,两项设置要通过STVP完成,一是设置读出保护开关(ROP);二是设置单片机引脚的第二功能,特别是第一个,新买的单片机IC或最小系统板、开发板,最好都要使用STVP设置一下ROP,否则无法在IAR中使用。用STVP的设置的过程比较简单,这里也不详细说了。

        开发环境就说到这里了,从下一片开始,就以STM8S103F3P6这个型号的单片机为例来具体介绍如何使用单片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