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8单片机对温湿度传感器DHT11的驱动设计

楼主(2020-09-03):
        最近希望恢复性学习一下STM8的相关知识,于是我选择了从头开始写温湿度传感器DHT11驱动代码的方式。其中遇到一些问题,也有一些收获,希望会帮助到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也希望不足之处得到大家的指导。

        首先介绍一下DHT11的必要知识

        一 复位时序 以及 数据时序

        下面是数据时序

        此外,根据数据手册得知,一次通信需要的时间是3毫秒左右,这很重要,在后面的BUG分析环节会说到

        二 贴上关键代码以及分析

        //复位DHT11

        voidDHT11_RST()

        {

        TIM4_CR1=0x00;//关闭定时器

        TIM4_CNTR=0;//保证下次的第一个数据位的准确

        DATA_SET;//ODR设置为1

        DATA_OUT();//推挽输出模式,此时输出高电平

        DATA_CLR;//此时处于主机输出模式,总线拉低

        TIM2_Delayus(20000);//拉低20毫秒

        DATA_SET;//释放总线

        TIM2_Delayus(40);//释放总线以后等待40微秒DHT会发出响应信号

        }

        //检测DHT11是否响应

        ucharDHT11_CHECK()

        {

        if(!DATA_GET)//如果顺利拉低,就说明有了响应

        {

        while((!DATA_GET)&&(outline《100))//先是低电平

        {

        TIM2_Delayus(1);

        }

        if(outline》90)//起始信号超时退出

        return0;

        outline=0;

        while((DATA_GET)&&(outline《100))//接着是高电平

        {

        TIM2_Delayus(1);

        }

        if(outline《90)

        TIM4_CR1=0x81;//立刻打开定时器开始计时第一个数据位

        else

        return0;

        DATA_IN();//引脚设置为外部中断模式

        outline=0;

        return1;//一切成功返回1

        }

        else

        return0;

        }

        #pragmavector=0x05//PA的中断向量位

        __interruptvoidGPIOA_IRQHandler()

        {

        datatime=TIM4_CNTR;//获取两次下降沿之间的数据宽度

        TIM4_CNTR=0;//清零,再次获取下一位

        datareg《《=1;//高位先出,左移操作

        if((datatime》75)&&(datatime《85))//数据0我就默认高位开始获取了

        datareg&=0xfe;

        if((datatime》120)&&(datatime《130))//数据1

        datareg|=0x01;

        if(datanum==7)

        dataall[0]=datareg;//获取第一个字节也就是湿度整数位

        if(datanum==23)//获取第三个字节也就是温度整数位

        dataall[1]=datareg;

        if(datanum==39)//获取第五个字节也就是校验(温度+湿度)位

        dataall[2]=datareg;

        datanum++;//每次读取一位进1

        if(datanum》=40)//数据接收完了结束

        datanum=0;

        }

        三 总结以及BUG分析

        总的来说 这是一款使用起来非常简单的传感器,但是作为菜鸟的我依旧是遇到了好多的问题

        BUG 1 Q: 复位完毕以后,DHT11拉低总线然后再度拉高之后就不再拉低,不出数据

        A: 因为在之前的程序中,我喜欢在DHT拉低以后用串口发送一个“0 FINISH”来标记DHT的引脚响应情况,而且这样也显得很叼。可是之前说过了,一次DHT的数据通信大概就3毫秒,可是你知道串口发送字符串是一件多么努力而且费时间的事情吗,你把人家DHT最好的年华都错过了啊,当你再次读取高电平的时候,对不起,这已经是数据通信结束的事情了。所以,单总线时序中不要加入一些影响读取时序的代码。

        BUG 2 Q:用下降沿获取数据位数的时候,发现触发非常多,而且无论如何修改触发方式都无法改变这一现状

        A:这里要说到一个之前不知道的小知识,EXTI_CR寄存器只有在总中断关闭的是时候才可以修改,所以之前一直无法修改,默认的进行了下降沿以及低电平触发的方式。当然失败了。至于其他寄存器是不是也这样就不得而知了。在之后的学习中会慢慢记住的。

网友A:
mark DHT11温湿度传感器

网友B(2020-10-10):
介绍的很详细 谢谢

网友C:
方案真心不错

网友D:
开拓眼界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