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单片机通用定时器对lED灯的翻转控制设计

楼主:
        一、实验目的

        1)熟悉STM32通用定时器

        2)通过定时器中断来是lED灯进行翻转。

        二、STM32通用定时器简介

        通用定时器是一个通过可编程预分频器驱动的16位自动装载计数器构成。它适用于多种场合,包括测量输入信号的脉冲长度(输入捕获)或者产生输出波形(输出比较和PWM)。使用定时器预分频器和RCC时钟控制器预分频器,脉冲长度和波形周期可以在几个微秒到几个毫秒间调整。每个定时器都是完全独立的,没有互相共享任何资源。它们可以一起同步操作。

        STM32F103 有四个通用TIMx (TIM2、 TIM3、 TIM4和TIM5)。它们的功能包括:

        ● 16位向上、向下、向上/向下自动装载计数器

        ● 16位可编程(可以实时修改)预分频器,计数器时钟频率的分频系数为1~65536之间的任意数值

        ● 4个独立通道:

        ─ 输入捕获

        ─ 输出比较

        ─ PWM生成(边缘或中间对齐模式)

        ─ 单脉冲模式输出

        ● 使用外部信号控制定时器和定时器互连的同步电路

        ● 如下事件发生时产生中断/DMA

        ─ 更新:计数器向上溢出/向下溢出,计数器初始化(通过软件或者内部/外部触发)

        ─ 触发事件(计数器启动、停止、初始化或者由内部/外部触发计数)

        ─ 输入捕获

        ─ 输出比较

        ● 支持针对定位的增量(正交)编码器和霍尔传感器电路

        ● 触发输入作为外部时钟或者按周期的电流管理

        STM32通用定时器的功能是很复杂的,我们一般用的比较多一点的是输入捕获,输出比较,PWM生成以及相应的中断。

        主要的寄存器:控制寄存器 1(TIMx_CR1)、控制寄存器 2(TIMx_CR2)、从模式控制寄存器(TIMx_SMCR)、DMA/中断使能寄存器(TIMx_DIER)、状态寄存器(TIMx_SR)、事件产生寄存器(TIMx_EGR)、捕获/比较模式寄存器 1(TIMx_CCMR1)、捕获/比较模式寄存器 2(TIMx_CCMR2)、捕获/比较使能寄存器(TIMx_CCER)、 捕获/比较寄存器 1(TIMx_CCR1)、 捕获/比较寄存器 2(TIMx_CCR2)、 捕获/比较寄存器 3(TIMx_CCR3)、 捕获/比较寄存器4(TIMx_CCR4)、DMA控制寄存器(TIMx_DCR)、 连续模式的DMA地址(TIMx_DMAR)、计数器寄存器(TIMx_CNT)、预分频器寄存器 (TIMx_PSC)、自动装载寄存器 (TIMx_ARR)。

        时基单元包含:

        ● 计数器寄存器(TIMx_CNT)

        ● 预分频器寄存器 (TIMx_PSC)

        ● 自动装载寄存器 (TIMx_ARR)

        配置步骤:

        1) 开启 TIM3 时钟以及复用功能时钟,配置 PB5 为复用输出。

        2) 设置 TIM3_CH2 重映射到 PB5 上。

        3) 初始化 TIM3,设置 TIM3 的 ARR 和 PSC。

        4) 设置 TIM3_CH2 的 PWM 模式,使能 TIM3 的 CH2 输出。

        5) 使能 TIM3。

        6) 修改 TIM3_CCR2 来控制占空比。

        三、硬件设计

        指示灯、TIM3

        四、软件设计

        voidTIM3_Int_Init(u16arr,u16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时钟使能

        //定时器TIM3初始化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arr;//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psc;//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设置时钟分割:TDTS=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Structure);//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使能指定的TIM3中断,允许更新中断

        //中断优先级NVIC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TIM3_IRQn;//TIM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先占优先级0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3;//从优先级3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初始化NVIC寄存器

        TIM_Cmd(TIM3,ENABLE);//使能TIMx

        }

        //定时器3中断服务程序

        voidTIM3_IRQHandler(void)//TIM3中断

        {

        if(TIM_GetITStatus(TIM3,TIM_IT_Update)!=RESET)//检查TIM3更新中断发生与否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TIM_IT_Update);//清除TIMx更新中断标志

        LED1=!LED1;

        }

        }

        五、实验结果

        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