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单片机RTC时钟的使用方法及步骤

楼主(2020-09-03):
        STM32RTC使用步骤:

        打开PWR时钟和Backup区数据访问

        若使用外部低速时钟(LSE),打开LSE并等待起振

        选择和打开RTC时钟,等待时钟同步

        配置时间格式,分频系数等

        根据需要配置时钟,日期,闹钟,唤醒,输出,时间戳,备份寄存器等模块

        根据需要配置和打开中断,其中

        RTC Alarm ——EXTI line 17

        RTC tamper and TImestamps——EXTI line 19

        RTC wakeup——EXTI line 20

        下面的代码配置日期,时间,当前时间设置为 15年05月31日,星期日(7),15:50:40,打开闹钟A和唤醒中断,每一秒钟来一次中断,15:50:45秒产生闹钟中断,用串口打印相应的信息。

        代码:

        void RTC_Config(void)

        {

        RTC_TImeTypeDef RTC_TimeStructure;

        RTC_DateTypeDef RTC_DateStructure;

        RTC_InitTypeDef RTC_InitStructure;

        RTC_AlarmTypeDef RTC_Alarm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ENABLE);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RCC_BackupResetCmd(ENABLE);

        RCC_BackupResetCmd(DISABLE);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RCC_RTCCLKCmd(ENABLE);

        RTC_WaitForSynchro();

        RTC_InitStructure.RTC_HourFormat=RTC_HourFormat_24;

        RTC_InitStructure.RTC_AsynchPrediv=0x7F;

        RTC_InitStructure.RTC_SynchPrediv=0xFF;

        RTC_Init(&RTC_InitStructure);

        RTC_DateStructure.RTC_Date=31; // 15,05,31

        RTC_DateStructure.RTC_Month=RTC_Month_May;

        RTC_DateStructure.RTC_Year=15;

        RTC_DateStructure.RTC_WeekDay=RTC_Weekday_Sunday;

        RTC_SetDate(RTC_Format_BIN,&RTC_DateStructure);

        RTC_TimeStructure.RTC_H12=RTC_H12_AM; // 15:50:40

        RTC_TimeStructure.RTC_Hours=15;

        RTC_TimeStructure.RTC_Minutes=50;

        RTC_TimeStructure.RTC_Seconds=40;

        RTC_SetTime(RTC_Format_BIN,&RTC_TimeStructure);

        RTC_AlarmStructure.RTC_AlarmDateWeekDaySel=RTC_AlarmDateWeekDaySel_WeekDay;

        RTC_AlarmStructure.RTC_AlarmDateWeekDay=RTC_Weekday_Sunday;

        RTC_AlarmStructure.RTC_AlarmMask=RTC_AlarmMask_None;

        RTC_AlarmStructure.RTC_AlarmTime=RTC_TimeStructure;// 15:50:40

        RTC_AlarmStructure.RTC_AlarmTime.RTC_Seconds=45;// 15:50:45

        RTC_SetAlarm(RTC_Format_BIN,RTC_Alarm_A,&RTC_AlarmStructure);

        RTC_AlarmCmd(RTC_Alarm_A,ENABLE);

        RTC_ITConfig(RTC_IT_ALRA,ENABLE);

        RTC_ITConfig(RTC_IT_WUT,ENABLE);

        RTC_WakeUpCmd(DISABLE);

        RTC_WakeUpClockConfig(RTC_WakeUpClock_CK_SPRE_16bits);

        RTC_SetWakeUpCounter(0);

        RTC_WakeUpCmd(ENABLE);

        }

        void RTC_NvicExti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RTC_Alarm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7);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XTI_Line17;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ENABL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RTC_WKUP_IRQ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2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XTI_Line2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ENABL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