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_输出比较模式

楼主(2020-09-03):
ST, TI, IO, pi, gp

        此项功能是用来控制一个输出波形,或者指示一段给定的的时间已经到时。

        当计数器与捕获/比较寄存器的内容相同时,输出比较功能做如下操作:

        ● 将输出比较模式(TIMx_CCMRx寄存器中的OCxM位)和输出极性(TIMx_CCER寄存器中的CCxP位)定义的值输出到对应的引脚上。在比较匹配时,输出引脚可以保持它的电平

        (OCxM=000)、被设置成有效电平(OCxM=001)、被设置成无效电平(OCxM=010)或进行翻转(OCxM=011)。

        ● 设置中断状态寄存器中的标志位(TIMx_SR寄存器中的CCxIF位)。

        ● 若设置了相应的中断屏蔽(TIMx_DIER寄存器中的CCxIE位),则产生一个中断。

        ● 若设置了相应的使能位(TIMx_DIER寄存器中的CCxDE位,TIMx_CR2寄存器中的CCDS位选择DMA请求功能),则产生一个DMA请求。

        TIMx_CCMRx中的OCxPE位选择TIMx_CCRx寄存器是否需要使用预装载寄存器。

        ● 设置中断状态寄存器中的标志位(TIMx_SR寄存器中的CCxIF位)。

        ● 若设置了相应的中断屏蔽(TIMx_DIER寄存器中的CCXIE位),则产生一个中断。

        ● 若设置了相应的使能位(TIMx_DIER寄存器中的CCxDE位,TIMx_CR2寄存器中的CCDS位选择DMA请求功能),则产生一个DMA请求。

        TIMx_CCMRx中的OCxPE位选择TIMx_CCRx寄存器是否需要使用预装载寄存器。

        在输出比较模式下,更新事件UEV对OCxREF和OCx输出没有影响。

        同步的精度可以达到计数器的一个计数周期。输出比较模式(在单脉冲模式下)也能用来输出一个单脉冲。

        输出比较模式的配置步骤:

        1.选择计数器时钟(内部,外部,预分频器)

        2.将相应的数据写入TIMx_ARR和TIMx_CCRx寄存器中

        3.如果要产生一个中断请求和/或一个DMA请求,设置CCxIE位和/或CCxDE位。

        4.选择输出模式,例如:必须设置OCxM=’011’、OCxPE=’0’、CCxP=’0’和CCxE=’1’,当计数器CNT与CCRx匹配时翻转OCx的输出管脚,CCRx预装载未用,开启OCx输出且高电平有效。

        5.设置TIMx_CR1寄存器的CEN位启动计数器

        TIMx_CCRx寄存器能够在任何时候通过软件进行更新以控制输出波形,条件是未使用预装载寄存器OCxPE=’0’,否则TIMx_CCRx影子寄存器只能在发生下一次更新事件时被更新)

        程序如下: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553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PrescalerConfig(TIM2, 35999, TIM_PSCReloadMode_Immediat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iming;//这个地方就是改比较模式的

        但是由于比较模式无论选哪个对于产生中断的作用是一样的,所以选TIMING都可以

        TIM_O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1_Val;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Disable);//

        TIMx_CCRx寄存器能够在任何时候通过软件进行更新以控制输出波形,条件是未使用预装载寄存器OCxPE=’0’,否则TIMx_CCRx影子寄存器只能在发生下一次更新事件时被更新)。这里设置为Disable就是为了后面在中断服务子程序可以修改TIMx_CCR实时起作用~

        TIM_O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2_Val;

        TIM_OC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Dis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3;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3_Val;

        TIM_OC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Dis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4;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4_Val;

        TIM_OC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4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Dis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 ENABLE);//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CC1 | TIM_IT_CC2 | TIM_IT_CC3 | TIM_IT_CC4, ENABLE);

        // STM3210B-LK1, set PC.04 - PC.07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4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TIM_Cmd(TIM2, ENABLE);

        while (1)

        {

        }

        }

        中断服务子程序: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u16 capture;

        u16 CCR1_Val = 1000;

        u16 CCR2_Val = 500;

        u16 CCR3_Val = 250;

        u16 CCR4_Val = 125;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CC1)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CC1);

        capture = TIM_GetCapture1(TIM2);

        TIM_SetCompare1(TIM2, capture + CCR1_Val);

        ////设置TIMx捕获比较1寄存器值然后动态修改其CCR的值使整个程序一直进行下去

        // PC.04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4, (BitAction)(1 -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4)));

        }

        else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CC2)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CC2);

        capture = TIM_GetCapture2(TIM2);

        TIM_SetCompare2(TIM2, capture + CCR2_Val);

        // PC.05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5, (BitAction)(1 -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5)));

        }

        else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CC3)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CC3);

        capture = TIM_GetCapture3(TIM2);

        TIM_SetCompare3(TIM2, capture + CCR3_Val);

        // PC.06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6);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6, (BitAction)(1 -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6))); }

        else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CC4);

        capture = TIM_GetCapture4(TIM2);

        TIM_SetCompare4(TIM2, capture + CCR4_Val);

        // PC.07

        //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7);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7, (BitAction)(1 -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7)));

        }

        }

        在STM32的某些应用中,用户有周期性执行某些程序的要求,使用定时器可以产生固定的时间周期,满足这样的需求。

        STM32相关特征:

        STM32高级定时器TIM1、TIM8,通用定时器TIM2、TIM3、TIM4、TIM5;定时器最大时钟72MHz,配合预分频,提供灵活的时钟周期;每个TIM有4个独立捕获/比较通道,DMA/中断功能;通道工作在输出比较定时模式,一个TIM至多可以提供4个不同的定时周期。

        原理:TIM某输出/捕获通道工作在输出比较定时模式,计数器计数至比较值时产生中断,在中断中刷新捕获比较寄存器,这样在相同时间间隔后可产生下一次中断

        TIM2时钟设置为36MHz,预分频设置为2,使用输出比较-翻转模式(Output Compare Toggle Mode)。

        TIM2计数器时钟可表达为:TIM2 counter clock = TIMxCLK / (Prescaler +1) = 12 MHz

        设置TIM2_CCR1寄存器值为32768,则CC1更新频率为TIM2计数器时钟频率除以CCR1寄存器值,为366.2 Hz。因此,TIM2通道1可产生一个频率为183.1 Hz的周期信号。

        同理,根据寄存器TIM2_CCR2 、TIM2_CCR3和 TIM2_CCR4的值,TIM2通道2可产生一个频率为366.3 Hz的周期信号;TIM2通道3可产生一个频率为732.4 Hz的周期信号;TIM2通道4可产生一个频率为1464.8 Hz的周期信号。

        #include “stm32f10x_lib.h”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vu16 CCR1_Val = 32768;

        vu16 CCR2_Val = 16384;

        vu16 CCR3_Val = 8192;

        vu16 CCR4_Val = 4096;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RCC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5535; //这里必须是65535,设置计数溢出大小,每计1个数就产生一个更新事件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oggle; //管脚输出模式:翻转(TIM输出比较触发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