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经验] stm32F407之USART6的DMA工作方式

楼主(2020-09-03):
力求简洁,STM32的DMA就不介绍了,不了解的可以搜索一下。这里重点介绍一下DMA的外设地址如何确定,这个是网上很少涉及但是很重要的一块,如果不清楚如何确定外设寄存器地址就无法进行DMA功能,这里以stm32F407的USART6为例介绍,参考手册为“RM0090 Reference manual”。
  在进行DMA参数配置时有这样一项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这句是要确定Memory与Peripheral数据传输时的外设数据地址,因为这里我们用到的是USART6从Memory的数组中取出数据并发送给上位机,所以这里用到的外设地址其实是USART6的数据寄存器地址 USART6_DR,关键是确定他的地址。好了我们现在打开参考手册,找到“Memory Map”一项,
  看到USART_DR的OFFSET地址为0x04,则USART6的真实地址为 0x4001 1400+0x04 = 0x4001 1404;这样便确定了USART6_DR的地址。其他的就好说了,代码如下
  /************************************************************
  Copyright (C), 2012-2022, yin.
  FileName: main.c
  Author: ycw Version : 1.0 Date: 2012.04.27
  Description: USART6 DMA SendData
  Version: V3.0
  Function List:USART6 DMA SendData
  History: V1.0
  YCW 12/04/27 1.0 build this moudle
  ***********************************************************/
  #include
  /*定义USART6的数据寄存器地址,DMA功能要用到外设的数据地址
  *USART6的数据地址为外设基地址+偏移地址,基地址在RM0090 Reference
  *manual(参考手册)的地址映射表里(P50),为0x40011400,USART_DR
  *偏移地址在P657,为0x04,故实际地址为0x40011400+0x04 = 0x40011404 */
  #define USART6_DR_Addr 0x40011404
  /*定义一个数组,DMA工作时从内存取数组的数据传给USART6 */
  uint8_t Buffer[] = {0x11,0x22,0x33,0x44,0x55,0x66,0x77,0x88};
  uint8_t Buffer2[] = {0x99,0x6f};
  void GPIO_Config(void);
  void USART_Config(void);
  void USART6_Puts(char * str);
  void DMA_Config(void);
  void NVIC_Config(void);
  void Delay(uint32_t nCount);
  main()
  {
  /*在主函数main之前通过调用启动代码运行了SystemInit函数,而这个函数位于system_stm32f4xx.c”。
  程序运行起始于启动文件的第175行(LDR R0, =SystemInit)。sys时钟为HSE频率/PLL_M*PLL_N/PLL_P,
  定义HSE为25M,则sys时钟频率为168M */
  GPIO_Config();
  USART_Config();
  DMA_Config();
  NVIC_Config();
  GPIO_SetBits(GPIOG, GPIO_Pin_6); //关闭LED
  while (1)
  {
  USART_DMACmd(USART6, USART_DMAReq_Tx, ENABLE); //使能USART6的发送数据DMA请求,至此USART6与DMA开始工作
  /*因为DMA工作是独立于CPU之外的,所以在DMA工作的同时CPU可以做其他事
  *我们等到DMA传输完毕后产生一个状态指示,即点亮一个LED */
  /*查询模式
  while (DMA_GetFlagStatus(DMA2_Stream6, DMA_FLAG_TCIF6) == RESET)
  {
  GPIO_ResetBits(GPIOG,GPIO_Pin_6); //点亮LED
  }
  */
  //DMA_Cmd(DMA2_Stream6, DISABLE); //DMA传输完毕后会自动关闭通道,这句可以不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