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一轮流就失败

楼主(2020-09-03):
stm32l0查询模式轮流采集通道3和内置温度通道失败,但采单个通道都正常,

楼主:
轮流采集2个通道: 通道3和内置温度通道
使用官方hal库
单独采任一通道都对
在主循环中一轮流就错误,错误现象是全都采的是通道3的。
程序结构是在主循环前,进行初始化,在主循环内设定为温度通道,启动转换,读取结果。然后在再设定为通道3,启动,读结果。

网友A:
在主循环中一轮流就错误,错误现象是全都采的是通道3的。

网友B:
你的采样时间有没有调整得合理呢

楼主:
采样时间统一设置为最大了

网友C:
问题出在HAL通道配置函数上

网友D:
写了几句直接操作寄存器的语句就解决了

网友E:
所以,HAL封装了底层有时并不好用,有时得直接操作寄存器来得痛快。

网友F:
是否需要间隔时间呢

网友G:
也不一定这么说用什么还是习惯问题

网友H:
长知识了 谢啦

网友I:
有时候碰着就能碰到问题的解决办法

网友J:
设置问题好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