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单片机串口的定义及应用方法

楼主(2020-09-03):
        STM32配置串口需要配置的寄存器包括:

        1、时钟配置,开启相应IO端口的时钟,以及串口模块的时钟。

        串口1模块时钟寄存器:RCC_APB2Periph_USART1;

        串口1的端口是PA9,PA10,对应的时钟寄存器:RCC_APB2Periph_GPIOA;

        开启的函数是: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串口2的模块时钟寄存器:RCC_APB1Periph_USART2;

        串口2的端口是PA2,PA3;对应的时钟寄存器是:RCC_APB2Periph_GPIOA;

        开启的函数是: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此处的意义在于开启了我们要使用的模块:串口模块1/串口模块2,以及对应的IO时钟项。如果要使用STM32中的硬件首先就是要配置和开启相应模块的时钟。

        2、IO重映射的问题:

        STM32的管脚功能可以重映射,可以将串口2的TX和RX端口从原来默认的PA2PA3,重新定义到PD5,PD6上,定义完成后,串口2的TX和RX端口就不再是原来的管脚,而是PD5,PD6了。

        要进行IO的重映射,首先要开启IO重映射的时钟:此项时钟寄存器的名称是:RCC_APB2Periph_AFIO;

        开启此时钟的代码: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开启了时钟后,还要写入控制IO重定义功能的寄存器:

        GPIO_PinRemapConfig函数是用来写入此寄存器的,写入对应的位,就可以实现IO的重定义功能。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2,ENABLE);

        如果IO重定义了,那么重定义之前的端口PA2PA3就不要设置了,只设置映射后PD5PD6就可以了。

        3、设置TxRX的IO功能模式,以及IO的speed。

        //GPIO配置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USART1_Rx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USART1_GPIO,&GPIO_InitStructure);

        //GPIO配置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USART1_Tx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USART1_GPIO,&GPIO_InitStructure);

        此处需要注意的是:

        1.Speed = 50hz.

        2.Rx的mode设置为:GPIO_Mode_IN_FALOATING;

        3.Tx的mode设置为:GPIO_Mode_AF_PP;

        4、对串口模块进行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波特率的设定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每个字有几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有几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校验的方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是否需要硬件控制流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需要开启哪些mode

        /*Configure USART1 */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将以上的设定写入到寄存器中去。

        5、是能发送和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

        6、使能串口:

        USART_Cmd(USART1, ENABLE);

        7、因为是能了中断,所以在这些工作之前还需要对中断进行设定: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Channel;//待设定的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中断的主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中断的次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中断是能还是不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设置完以上的7项,串口就可以正常的工作了。当然,开始的系统时钟什么的初始化还是要做的。不过和这个没关系,在此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