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单片机ADC库函数的定义和使用方法

楼主(2020-09-03):
        ADC的基本概念希望各位网友查阅相应的手册,上面对ADC有比较详尽的介绍,包括误差的分析和消除。这里主要介绍ADC的基本库函数的定义和使用。

        1.ADC_DeInit函数的功能是将外设ADCx的全部寄存器重设为默认值。

        ADC_DeInit(ADC2);

        2.ADC_Init函数的功能是根据AD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ADCx的寄存器。其中ADC_InitTypeDef定义在stm32f10x_adc.h中。其结构体如下所示:

        typedef struct

        {

        u32 ADC_Mode;//可以设置ADC_Mode

        FunctionalState ADC_ScanConvMode;//规定了模数转换工作在扫描模式还是单次模式,参数可以是ENABLE和DISENABLE

        FuncTIonalState ADC_CinTInuousConvMode;//规定了模数转换工作在连续还是单次模式,参数可以是ENABLE和DISENABLE

        u32 ADC_ExternalTrigConv;//定义了使用外部触发来启动规则通道的模数转换

        u32 ADC_DataAlign;//规定了ADC数据向左边对齐还是右边对齐参数可以是right和left

        u8 ADC_NbrOfChannel;//规定了顺序进行规则转换的ADC通道的数目。参数可以是1~16

        }ADC_InitTypeDef

        例:初始化ADC1(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初始化,这里只是一个例)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inTInuousConvMode = DIS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1;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_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6;

        ADC_Init(ADC1,&ADC_InitStructure);

        3.ADC_Cmd函数的功能是使能或失能指定的ADC,其中ADC_Cmd只能在其他ADC设置函数之后被调用

        ADC_Cmd(ADC1,ENABLE);

        4.ADC_DMACmd函数的功能是使能或者失能指定的ADC的DMA请求。

        ADC_DMACmd(ADC1,ENABLE);

        5.ADC_ITConfig函数的功能是使能或者失能指定的ADC的中断,其中可以是EOC/AWD/JEOC

        ADC_ITConfig(ADC2,ADC_IT_EOC|ADC_IT_AWD);

        6.ADC_ResetCalibraTIon函数的功能是重置指定的ADC的校准寄存器。

        ADC_ReserCalibration(ADC1);

        7.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taus函数的功能是获取ADC重置校准寄存器的状态。

        FlagStatus Status

        Status =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taus(ADC2);

        8.ADC_StartCalibration函数的功能是开始指定ADC的校准。

        ADC_StartCalibration(ADC2);

        9.ADC_GetCalibrationStatus函数的功能是获取ADC的校准状态。具有返回值

        FlagStatus Status;

        Status =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2);

        10.ADC_SoftwareStartConvCmd函数的功能是使能或者失能指定的ADC的软件启动功能。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ENABLE);

        11.ADC_DiscModeChannelCountConfig函数的功能是对ADC规则通道配置间断模式。其中参数可以是1~8,间断模式计数器的值。

        ADC_DiscModeChannelCountConfig(ADC1,2);

        12.ADC_DiscModeCmd函数的功能是使能或者失能指定的ADC规则组通道的间断模式。

        ADC_DiscModeCmd(ADC1,ENABLE);

        13.ADC_RegularChannelConfig函数的功能是设置ADC的规则组通道,设置他们的转化顺序和采样时间,其中ADC_Channel指定了通过本函数来设置的ADC通道,可以是0~17,ADC_SampleTime设置了选中通道的ADC采样时间。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ADC_Channel_2,1,ADC_SampleTime_1Cycles5);

        14.ADC_ExternalTrigConvConfig函数的功能是使能或者失能ADCx的经外部触发启动转换功能。

        ADC_ExternalTrigConvConfig(ADC2,ENABLE);

        15.ADC_GetConversionValue函数的功能是返回最近一次ADCx规则组的转换结果。

        u16 DataValue;

        DataValue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2);

        16.ADC_GetDuelModeConversionValue函数的功能是返回最近一次双ADC模式下的转换结果。

        u32 DataValue;

        DataValue =ADC_GetDuelModeConversionValue();

        17.ADC_AutoInjectedConvCmd函数的功能是使能或者失能指定ADC在规则组转化后自动开始注入组转换。

        ADC_AutoInjectedConvCmd(ADC2,ENABLE);

        18.ADC_InjectedDiscModeCmd函数的功能是使能或者失能指定的ADC注入组间断模式。

        ADC_InjectedDiscModeCmd(ADC2,ENABLE);

        19.ADC_ExternalITrigInjectedConvConfig函数的功能是配置ADCx外部触发启动注入组转换功能。其中ADC_ExternalITrigConv_IT可以取多种启动触发模式

        例:用定时器1的捕获比较4触发ADC1注入组转换功能。

        ADC_ExternalITrigInjectedConvConfig(ADC1,ADC_ExternalITrigConv_IT_CC4);

        20.ADC_ExternalITrigInjectedConvCmd函数的功能是使能或者失能ADCx的经外部触发启动注入组转换功能。

        ADC_ExternalITrigInjectedConvCmd(ADC2,ENABLE);

        21.ADC_SoftwareStartInjectedConvCmd函数的功能是使能或者失能ADCx软件启动注入组转换功能。

        ADC_SoftwareStartInjectedConvCmd(ADC2,ENABLE);

        22.ADC_GetSoftwareStartInjectedConvStatus函数的功能是获取指定ADC的软件启动注入组转换状态,会返回一个ADC软件触发启动注入转换的新状态。

        FlagStatus Status;

        Status =ADC_GetSoftwareStartInjectedConvStatus(ADC2);

        23.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函数的功能是设置指定ADC的注入组通道,设置他们的转化顺序和采样时间。不过先决条件是之前必须调用函数ADC_InjectedSequencerLengthConfig来确定注入转换通道的数目,特别是在通道数目小于4的情况下,先正确配置每一个通道的转化顺序。

        例:配置ADC1第12通道采样周期28.5,第二个开始转换。

        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2,2,ADC_SampleTime_28Cycles5);

        24.ADC_InjectedSequenceLengthConfig函数的功能是设置注入组通道的转换序列长度。且序列长度的取值范围是~4。

        ADC_InjectedSequenceLengthConfig(ADC1,1);

        25.ADC_SetInjectefOffset函数的功能是设置注入组通道的转换偏移值。选择注入通道可以是1~4.偏移量是16位值。

        ADC_SetInjectefOffset(ADC_InjectedChannel_1,0x100);

        26.ADC_GetInjectedConversionValue函数的功能是返ADC指定注入通道的转换结果。

        u16 InjectedConversionValue;

        InjectedConversionValue =ADC_GetInjectedConversionValue(ADC1,ADC_InjectedChannel_1);

        27.ADC_TampSensorVrefintCmd函数的功能是使能或者失能温度传感器和内部参考电压通道。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ENABLE);

        28.ADC_GetFlagStatus函数的功能是检查指定的ADC标志位是否置1.会返回一个新的ADC_FLAG值。其中指定标志位可以取5种值。

        FlagStatus Status;

        FlagStatus = ADC_GetFlagStatus(ADC1,ADC_FLAG_AWD);

        29.ADC_ClearFlag函数的功能是清除ADCx待处理的标志位。在使用本函数之前是调用过了ADC_GetFlagStatus函数的。

        ADC_ClearFlag(ADC2,ADC_FLAG_AW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