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意法半导体STM8点亮LED教程分享!

楼主(2020-09-03):
在对单片机操作时通常有三个步骤:首先是系统时钟选择,其次是单片机外设初始化,最后是主程序编写。要点亮LED灯时,同样也要按照这个步骤来。首先选择系统时钟,打开stm8s中文参考手册,找到时钟寄存器,可以看到时钟寄存器有13个,那么该用哪个呢。STM8的主时钟源有4种,我们要用的是16M内部RC振荡器
然后只需要设置主时钟切换寄存器CLK_SWR寄存器即可。
寄存器值为0XE1时,HSI为主时钟,所以将CLK_SWR值设置为0xE1。CLK_SWR = 0xe1; //HSI为主时钟源 16MHz CPU时钟频率。然后设置时钟分频值,时钟分频寄存器默认值为0x18也就是8分频,我们希望单片机16M时钟运行,不分频。所以将分频寄存器的值设置为0。CLK_CKDIVR = 0x00; //CPU时钟0分频,系统时钟0分频,为了方便以后程序调用,将系统时钟设置封装为一个函数。
系统时钟设置好之后,下来需要设置IO口,在中文参考手册中找到GPIO相关寄存器。
LED控制是输出口,所以需要设置 输出数据寄存器、数据方向寄存器、控制寄存器。
首先设置选择端口的数据方向,LED在PB5口接,所以需要将PB5口设置为1,PB_DDR |= 1 << 5 ;通过PB5口输出高低电平来控制LED灯的亮灭,所以输出模式选择推挽输出。控制寄存器2在输出模式时可以设置输出速度,由于我们输出口接的是LED,所以输出速度对LED亮灭来说影响不大。这个寄存器我们也可以不设置使用默认值0就行。
输出数据寄存器,向这个寄存器中写1输出为高电平,向寄存器中写0,输出为低电平。这样循环的给这个寄存器ODR5位置写0,写1时,PB口接的LED灯就亮、灭、亮、灭。循环。到这里寄存器就设置完了,然后在主程序中循环改变PB_ODR寄存器中ODR的值就可以实现LED灯的闪烁了。
led.c中程序如下:
//LED端口初始化void LED_GPIO_Init( void ){    PB_DDR |= ( 1 << 5 );        //PB5 输出 led    PB_CR1 |= ( 1 << 5 );        //PB5 推挽输出}Main.c中程序如下:
#include "iostm8s003F3.h"#include "led.h"//系统时钟初始化void SysClkInit( void ){    CLK_SWR = 0xe1;       //HSI为主时钟源  16MHz CPU时钟频率    CLK_CKDIVR = 0x00;    //CPU时钟0分频,系统时钟0分频}//延时函数void delay_ms( 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 ms != 0 )    {        for( i = 0; i < 250; i++ );        for( i = 0; i < 75; i++ );        ms--;    }}void main(void){    SysClkInit();    LED_GPIO_Init();    while(1)    {      PB_ODR |= ( 1 << 5 );      delay_ms(500);      PB_ODR &= ~( 1 << 5 );      delay_ms(500);    }}进入main函数后,首先进行时钟选择,然后对LED端口初始化,下来进入死循环中,循环改变LED口的值。这样LED灯就可以一亮已灭的闪烁了。程序的功能是让LED灯闪烁,但是从代码中直接操作寄存器看起来不直观,可以使用宏定义,给寄存器重新取个直观的名字。在led.h 头文件中添加宏定义:#define LED PB_ODR_ODR5这样就把PB_ODR寄存器中的第5位ODR5 重命名为 LED,这样就对LED赋值时,就相当于对 PB_ODR_ODR5 进行赋值。于是程序中的循环可以改为
void main( void )
{
     SysClkInit();
     LED_GPIO_Init();
     while( 1 )
       {
        LED = 1;
        delay_ms( 500 );
        LED = 0;
        delay_ms( 500 );
       }
}
这样通过宏定义处理后,程序的可读性就提高了很多。

网友A:
时钟的配置和结构以及具体编程的实现

网友B:
stm8的timer2利用溢出中断,实现1s,LED闪烁一次

网友C:
可以初始化哪个led使能

网友D:
stm32和stm8有啥区别

网友E:
STM8L和STM8S到底选哪个好

网友F:
同时亮灭循环怎么写程序

网友G:
单片机操作简单。

网友H:
STM8断电后如何让其IO的电平为0

网友I:
源代码谁有?

网友C:
AD控制2个LED灯PWM调光

网友D:
stm8库文件在哪里?

网友B:
通过pwm控制8个led的亮度

网友E:
stm8多少认为是高电平,多少认为是低电平

网友A:
如果使用开漏输出,则不能使LED点亮。

网友F:
STM8如何定义端口?

网友I:
芯片ID有没有可能被擦掉

网友H:
STM8S 的触摸库是如何在主程序中查询键的呢

网友G:
网上有很多例程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