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单片机Systick函数的使用方法

楼主(2020-09-03):
        在“嵌入式学习006_Systick使用(一)”中,详细介绍了SysTIck中寄存器的使用方法,用到了很多函数,实际上到了3.5版本的标准固件库中,移除了相关驱动函数,用户必须调用CMSIS.h中定义的函数,其中CMSIS只提供了一个SysTIck设置的函数,替代了STM32原来有的所有的驱动函数,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简化SysTIck 的设置,可是降低了用户对SysTIck的可控性。

        在CMSIS中提供的函数是SysTick_Config(uint32_t ticks); 该函数设置了自动重载入计数器(LOAD)的值,SysTick IRQ的优先级,复位了计数器(VAL)的值,开始计数并打开SysTick IRQ中断。SysTick时钟默认使用系统时钟。

        其中这个函数定义在Core_cm3.h中 ,源代码如下所示:

        static __INLINE uint32_t SysTick_Config(uint32_t ticks)

        {

        if (ticks 》 SysTick_LOAD_RELOAD_Msk)return (1);

        SysTick-》LOAD= (ticks & SysTick_LOAD_RELOAD_Msk) - 1;

        NVIC_SetPriority (SysTick_IRQn, (1《《__NVIC_PRIO_BITS) - 1);

        SysTick-》VAL= 0;

        SysTick-》CTRL=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TICKINT_Msk|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return (0);}

        从上面的函数中可以看出,这个函数把Systick的初值,中断优先级,使能中断,开启定时器都完成了。大大简化了程序。

        其中ticks 代表的是初值。例如系统时钟是72Mhz 那么要产生1ms的时基,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去写。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1000);当然也可以写成:SysTick_Config(72000);

        了解了这些,我们可以用它来做一个简单的延时函数delay_ms(u16 time);

        代码如下:

        void delay_ms(u16 time)

        {

        nTime=time ;/nTime 是个全局变量 可设 extern u16 nTime;/

        while(nTime);

        }

        在中断函数中直接加入nTime--;

        在主函数 初始化过程中 加入SysTick_Config(72000);

网友A:
systick具体延时时间怎么计算的?

网友B:
怎么开启systick定时器

网友C:
系统定时器systick有什么用

网友D:
为什么systick没有进中断

网友E:
stm32 systick的默认时钟是多少

网友F:
如何设置STM32的SYSTICK的优先级

网友G:
stm32中systicks和rtc哪个比较准确

网友H:
stm32 systick需要外部晶振吗

网友I:
ucos iii移植stm32的时钟必须用systick么

网友D:
SysTick 的库函数不能使用怎么办?

网友C:
设置Systick延时怎么设置

网友B:
怎么设置systick

网友E:
stm32 systick 时间可设置吗

网友A:
stm32中的Systick与delay有什么区别?

网友H:
怎样能重装STM32的SysTick计数器的初值

网友G:
Systick延时函数怎么写

网友I:
stm32单片机怎么获取随机数

网友F:
stm32systick最多可以定时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