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问答] STM8和STM32之间无发通讯的原因?

楼主(2020-09-03):
我使用原子大哥的战舰板子上的24l01和mini的24L01互相通讯可以。
两个STM8之间也可以通过24L01互相通讯。
但是STM8和STM32之间无发通讯。
什么信道、速率、地址全部都是一样的,全公司的软件工程师看他们之间的配置都没有问题。程序上面的配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想问一下有什么其他原因会导致他们不能互相通讯

网友A:
硬件的问题吧。

网友B:
设置的地址一样吗?

网友C:
有线通信吧。

网友D:
怎么这么复杂呢

网友E:
你的程序呢?

网友F:
软件和硬件都有可能

网友G:
没有工程文件,光凭猜测吗

网友H:
可能是硬件问题

网友I:
程序上面的配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就是硬件了。

网友C:
无线串口也可以的。

网友B:
把你的代码上传看看。

网友D:
其他 的通信方式不是有很多吗

网友A:
可能不兼容的。

网友E:
没有程序怎么实现呢

网友J:
串口通信最简单了。

网友H:
也有可能是软件问题。

网友G:
谁也不知道你们怎么实现的

网友F:
无线通信的代码都有很多。

网友I:
程序上面的配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