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向大家请教个关于有刷电机反电动势对驱动板伤害的问题

楼主(2020-09-03):
请教大家个问题啊,就是我用BTS7960驱动电机,供电24V,在系统断电后怎么防止用手转动电机产生的电动势对驱动板的伤害呢?我查到有人用的是 大功率电阻来吸收这个电机反转产生的能量,但是不知道是怎么做的,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TVS貌似只能用于持续时间不长的情况下

网友A:
系统断电后,MOS都是关断的,电机应该不会产生很大的电动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断电后,MOS都是关断的,电机应该不会产生很大的电动势吧?

不是吧,电机如果这时候转动的话就是个发电机啊,肯定会产生电动势的。我这里是减速电机,产生的电动势会很大

网友B:
这个叫制动电阻,用一个mos控制,电阻并在母线端,可以参考工业变频器制动电阻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叫制动电阻,用一个mos控制,电阻并在母线端,可以参考工业变频器制动电阻做法 ...

好的,感谢回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板】 正解,,其实就是一个
并联在 驱动芯片 输入电源端 的 无源 限压器 。

感谢回复了!

网友D(2020-10-20):
MOS内部有寄生二极管,可以卸掉反电动势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MOS内部有寄生二极管,可以卸掉反电动势电压

能量会回馈到电源,对其伤害比较大,用直流稳压电源测试时,直接让电源过压保护了,这个问题和电机绕制工艺和设计水平有很大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量会回馈到电源,对其伤害比较大,用直流稳压电源测试时,直接让电源过压保护了,这个问题和电机绕制工 ...

正产情况反电动势不会大于母线电压

网友:
随便用手转出来的反电动势电压很低的,你可以做个对拖测试。

网友E(点评):
看你使用何种方式供电,急刹情况下会出现

网友D:
反电动势正比于转速,VBUS=E+IR,即使你想急刹车,反电动势也不至于高于母线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电动势正比于转速,VBUS=E+IR,即使你想急刹车,反电动势也不至于高于母线电压 ...

电机是加了减速器的,按照你说的那样的话,为什么变频器上会加制动电阻呢?还请指点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机是加了减速器的,按照你说的那样的话,为什么变频器上会加制动电阻呢?还请指点下 ...

制动电阻的目的:刹车的时候不至于导致电机产生很大的电流。对电机造成线圈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制动电阻的目的:刹车的时候不至于导致电机产生很大的电流。对电机造成线圈烧毁 ...

主要是电流升高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电流升高吗?

主要是电流升高,因为线圈内阻很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电流升高,因为线圈内阻很低的

好的,感谢指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