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常见的高频板子都加了很多过孔

楼主(2020-09-03):
能说下好处吗

网友A:
消除上下层之间的感抗

网友B:
有些退耦的作用吧

网友A:
还有就是可以消除上下两层板子之间的电压差

网友B:
过孔多
上下底层直间接触就打
      的

网友C:
加过孔首先是方便走线,第二对于多层板,如果信号线在两个GND层之间,按照波长的1/20长度在板边打孔

网友D:
嗯,对于信号线来说,相当于一个屏蔽腔

网友A:
是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抗干扰能力会增强些

网友B:
释放PCB板材应力作用的,使板面平整

网友E:
有的是组装使用的

网友F:
多点接地,高频多余的能量引入地

网友G:
消除上下层之间的感抗和有些退耦的作用,消除上下两层板子之间的电压差

网友H:
好像还可以减小电容,加大屏蔽

网友C:
所谓多点接地,  从接地的角度是为了自动获得最短的接地路径

网友I:
尽量少打过孔的是指高频信号线

网友J:
抗干扰能力会增强些。

网友K:
在双面板和多层板中,为连通各层之间的印制导线

网友L:
孔本身存在着对地的寄生电容

网友M:
当绘制的PCB板是双层板时,并且共用一个信号时,过孔将这个信号在两层板间连通

网友N:
孔与走线的距离尽量减小。过孔数量也要控制

网友O:
可以对电路板变形有缓冲作用。

网友P:
可以减小因两面铜铂造成的寄生电容

网友Q:
导通孔在沉铜板电后起各层间导通的作用

网友K:
从一层金属连接了另外一层

网友R:
增加电源完整性,有部分阻隔电源噪声作用。

网友S:
除了楼上各位大神说的,我觉得还有一个作用,利于PCB多层板的快速热平衡,加快局部功耗大的元器件温度对于多层板的热扩散效率!提升产品整体的稳定性、可靠性!

网友T:
过孔孔径根据情况尽量放大

网友U:
打足够过孔的是指铺铜后,将信号层的铜皮用多多的过孔连接到地。

网友V:
过孔属于接地类型的过孔,在走线的Via孔附近加接地Via孔的作用是给信号提供一个最短的回流路径。

网友W:
对于信号线来说,相当于一个屏蔽腔

网友X:
在各层需要连通的导线的交汇处钻上一个公共孔,即过孔

网友Y:
高频电路宜采用多点串联接地

网友M:
应该是提高电路板的散热能力,避免铜皮鼓起

网友Z:
消除寄生电容造成的影响

网友O:
用于将一个层的电气信号连接到另一个层上。

网友P:
两层大面积铺地GND,打很多孔,可以降噪

网友I:
消除层与层之间的寄生电容,减小电流回路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