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12V转5V的大批量700K+出货的电路

楼主(2020-09-03):
大家看看留下点什么吧

不稳定,负载调正率有点高。还不如搞过431扩流下,有反馈环路。

网友A:
图中代替7805,与7805区别部分
1、三极管SS8050 0.1元
2、稳压二极管mm3z5v1 0.06元
合计,0.16元

好像成本没什么优势

他的成本其实是输了的。但胜在灵活,静态电流,负载电流极限可以自己定。
PCB,焊接也要钱的,你都算到1分钱了,不应该忽略了。

网友B:
毫无优势 占的面积还大

现在的加工费贴片0.01  11点  加工费0.11

网友B:
备货 种类又多

网友:
前面稳压在5.1 过了三极管后还有压降,电压应该5v都到不了吧

网友C:
用5V1,如果是STM32这些单片机没问题。如果是其它娇气点单片机,电压最小值是4.5V左右,就危险了,批量生产,因为有的电压最小值可能是4.2V左右。
所以那个二极管用5V6好点。

网友D:
1个2mA静态电流的12V降4.5V小功率无成本优势占地方电路

网友E:
我想用这个做100V转70V的,电阻和稳压管分别用5.1M和72V的,这个电阻会不会太大了,因为要做低功耗

网友F:
普通MCU的耗电不大,要极限压榨成本上431也比楼主的方案可靠。

网友G:
30年前的串联稳压电路。用一个78L05不香吗?

网友H:
78L05 秒杀之。 还有大量其他型号的稳压器可以选择

网友I:
搞不懂这么做有什么意义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搞不懂这么做有什么意义

在120V转12V的低功耗供电场合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