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DSP的GPIO口连接

楼主(2020-09-03):
SD卡可以直接与DSP的GPIO口链接吗,还是要专门的接口,求大虾指教

网友A:
一般没有这么用的,要GPIO来模拟实现这个时序,而且GPIO没有buffer什么的

网友B:
用专门的SD卡接口的器件,会更好。

网友C:
io口模拟还行的,最起码自己写的程序调试的方便一些

网友D:
嗯,可以,但要实现时序控制

网友E:
只能说理论上可行,得自己写驱动(有一定难度)。
用专门的SD卡接口的器件会方便很多。

网友F:
SD卡的通讯时序是SPI的,需要具有SPI总线的GPIO口才可以的

网友G:
SD卡可以直接连接DSP?  不知道分别是什么型号?
一般 SD 卡支持 SPI 协议,  可以连接 DSP 专门的 SPI 引脚

网友H:
是的,或者说用普通的GPIO口来模拟SPI总线的在跟SD卡连接也可以的

网友F:
当然了,SD卡跟GPIO口连接时还需要上拉电阻的,好的话还需要做ESD处理的

网友I:
如楼上所说的,需要上拉电阻的不能少的

网友J:
使用fat试试

网友F:
这个需要注意GPIO口的第二功能的。

楼主:
好的,那就结贴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