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该怎样执行?

楼主(2020-09-03):
MSP430如果打开中断,并且打开总中断,但是没有中断子程序,那么该怎样执行?

网友A:
啥意思?没看懂啊

网友B:
估计还是新人吧,  中断使能, 一定要有对应的中断服务程序.

楼主:
比如:官方给的2553中ADC10程序:
#include  "msp430g2553.h"

long temp;
long IntDegF;
long IntDegC;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Configure ADC10
  ADC10CTL1 = INCH_10 + ADC10DIV_3;         // Choose ADC Channel as Temp Sensor
  ADC10CTL0 = SREF_1 + ADC10SHT_3 + REFON + ADC10ON + ADC10IE;        //Choose ADC Ref source
  __enable_interrupt();                     // Enable interrupts.
  TACCR0 = 30;                              // Delay to allow Ref to settle
  TACCTL0 |= CCIE;                          // Compare-mode interrupt.
  TACTL = TASSEL_2 | MC_1;                  // TACLK = SMCLK, Up mode.
  LPM0;                                     // Wait for delay.
  TACCTL0 &= ~CCIE;
  __disable_interrupt();                       // Disable timer Interrupt
  while(1)
  {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 Sampling and conversion start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LPM0 with interrupts enabled

    // oF = ((A10/1024)*1500mV)-923mV)*1/1.97mV = A10*761/1024 - 468
    temp = ADC10MEM;
    IntDegF = ((temp - 630) * 761) / 1024;

    // oC = ((A10/1024)*1500mV)-986mV)*1/3.55mV = A10*423/1024 - 278
    temp = ADC10MEM;
    IntDegC = ((temp - 673) * 423) / 1024;

    __no_operation();                       // SET BREAKPOINT HERE
  }
}
里面呢,ADC10和TIMERA出现中断,但是没有中断程序,中断之后是顺序执行吗?

网友C:
没有中断函数的话,只是相关寄存器变化,不会响应。

网友D:
也就是说中断是一个空函数,进去就出来了,目的是用来唤醒LPM0低功耗模式,流程如下:,
低功耗模式,
中断进入
中断返回
(LPM0后面的程序继续执行):
,清除定时器中断标志,
关闭总中断

网友E:
楼上解释的非常好的,中断嵌套的也需要注意的,这个就是要看中断优先级的

楼主:
// ADC1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 (void)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0_bits);        // Clear CPUOFF bit from 0(SR)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a0_isr(void)
{
  TACTL = 0;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0_bits);        // Clear CPUOFF bit from 0(SR)
}
亲们,疏忽,没有复制到这些中断程序。

网友F:
中断有什么情况

楼主:
如果中断函数为空或者没有在中断函数之中退出低功耗,CPU回到主程序仍然保持低功耗。

网友G:
不太懂了,等高手吧

网友H:
这个又中断与查询两种方式的。

网友A:
是不是到中断子程序就跳过去了

楼主:
呵呵,解决了,结贴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