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实现模拟比较器功能

楼主(2020-09-03):
(无正文)

楼主:
STM32F407没有独立的模拟比较端口,如何能实现一个可编程的模拟比较器功能?

网友A:
能接收模拟信号有哪些

楼主:
只有片上的ADC模块...

网友B:
ADC好像有模拟比较的功能吧,实际上就是测的ADC每次跟设定值比较。

楼主:
有些MCU的ADC提供ADC window功能,可以完成。

网友C:
看了一下,真滴没比较功能,你可以通过ADC中断间接实现,发生中断后就是转换完成了

网友D:
这个时候你在中断里判断结果,如果达到你要的范围了,就输出一个指令或者触发一个动作。

网友E:
这样要在程序里多一个ADC中断和判断,一直运行,不如模拟比较器到触发点再通知CPU方便

网友F:
STM32F4XX为啥不把模拟比较器集成进去?

网友G:
这就不知道了,要不要换芯片,我看新唐的貌似都有ADC的模拟比较功能。

网友H:
可以比较数字量

网友I:
加定时器比较也可以的

网友J:
407的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K(2022-04-26):
MCU的比较器在产品中用作什么功能呢?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