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操作区到底在哪儿?

楼主(2020-09-03):
快速操作区到底在哪儿?

网友A:
楼主,你想问什么?说清楚啊!

网友B:
仔细看一下datasheet比较好一些,上面有详细的注解。

网友C:
我也没有找到,我也寻找了datasheet但是没有找到。

网友D:
看看头文件有没有定义

网友E:
你看的是哪颗料的datasheet???

网友F:
感谢回复,感谢大家的回复,学习到了很多知识,谢谢大家

网友G:
我看了datasheet了,但是还没有找到,不知道具体在哪个位置上,哈哈,后来的时候,也没有看见过。

楼主:
手册里面如图,没搞懂其快速操作区到底在哪儿?

网友H:
是手册有问题么?

网友I:
这个片子RAM 192byte,是不是不存在快速操作区

网友J:
如果变量地址定义在20H - 7FH,访问120H - 17FH相当于访问20H - 7FH,BANK2那里的寄存器实际上是映射到BANK0的。

网友K:
同理,BANK3的那一段是映射到BANK1的。

网友L:
所谓快速操作区,意思是在写汇编代码时,如果当前BANK处在BANK2,接下来要访问位于BANK0的20H-7FH的寄存器,这时不用切换BANK了。

网友M:
同一个数据手册,你应该可以看到16F76的快速操作存储区是70H - 7FH,这个区域是4个BANK都映射到同一个地方的,所以定义在70H-7FH里的变量,访问它时不需要考虑当前处于哪个BANK。

网友N:
说了这么些,其实现在用汇编的人已经很少很少了,用C编译,这些都是不需要关心的,C编译器会帮你最优化地存储变量并优化访问。

网友O:
16F73不存在所谓快速操作区,这个只是普通的内存映射,那段话的意思只是访问该地址等效于访问前面的某个地址。

网友P:
中文那块应该是当时翻译的时候和PIC18的access RAM整混淆了,Access RAM(也就是所谓快速访问RAM)是所有bank的某个地址段映射到同一块内存的。

网友Q:
PIC16里面同等功能的东西后来被称之为Common RAM。

网友R:
不同的内存区域。

网友E:
现在C编译器做的很智能了, 它会纵观全局, 把常用的变量自动放过去, 写C的话, 几乎完全不用考虑变量放在什么区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