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的USB键盘及鼠标例程

楼主(2020-09-04):
STM32的USB键盘及鼠标例程通过网络可以搜到很,但是在同一个设备中集成键盘及鼠标的例程却比较少见(我通过GOOGLE只搜到圈圈的基于51+D12的版本)。以下为我参考圈圈的例程做出来的集成键盘及鼠标的STM32的程序。
程序上除了usb_desc.c及usb_endp.c外,其它部份同单一的键盘鼠标一样。下面着重说一下usb_desc.c及usb_endp.c的不同之处单一键盘鼠标跟集成键盘鼠标这区别主要是报告描述符不同。
单一键盘鼠标的报告描述符因只有一组报告输入/输出,故没有报告ID,而集成的有两组报告(键盘及鼠标),所以每一组报告都有一个报告ID加以区别。

另外就是在usb_endp.c中对端点的数据发送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原因,待发送数据长度有问题,原因还未找到,只能在后面增加一条设置发送数据长度的语句。(如果不加的话,PC端只会收到8位数据,尽管我程序里设置了9位数据)

       完整的usb_desc.c文件如下:

          #include "STM32Lib\\USBLib\\usb_lib.h"
          #include "usb_desc.h"
          // KM_DeviceDescriptor
          const u8 HID_DeviceDescriptor[HID_SIZE_DEVICE_DESC]=
          {
          0X12, // bLength
          USB_DEVICE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0x00, // bcdUSB
          0x02,
          0x00, // bDeviceClass
          0X00, // bDeviceSubClass
          0x00, // bDeviceProtocol
          0x40, // bMaxPacketSize40
          0x34, // idVendor (0x0483)
          0x12,
          0x78, // idProduct = 0x5710
          0x56,
          0x00, // bcdDevice rel.20.00
          0x02,
          1, //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describing manufacturer
          2, //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describing product
          3, //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describing the device serial number
          0x01 // bNumConfiguraTIons
          };
          // USB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const u8 HID_ConfigDescriptor[HID_SIZE_CONFIG_DESC]=
          {
          0X09, // bLength
          USB_CONFIGURATION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HID_SIZE_CONFIG_DESC, // wTotalLength
          0x00,
          0x01, // bNumInterfaces 接口数目
          0x01, // bConfiguraTIonValue set_configuration命令所需要的参数值
          0x00, // iConfiguration
          0xE0, // bmAttributes
          0x32, // MaxPower 100mA
          //***************接口1配置***************
          0x09,
          USB_INTERFACE_DESCRIPTOR_TYPE,
          0x00, // 接口编号
          0x00,
          0x02, // 端点数
          0x03,
          0x01, // 1 = boot 0 = no boot
          0x01, // 0 = none 1 = keyboard 2 = mouse
          0, //接口描述符索引值
          //***************HID 描述符****************
          0x09,
          HID_DESCRIPTOR_TYPE,
          0x10,
          0x01,
          0x00,
          0x01,
          0x22,
          HID_SIZE_REPORT_DESC,
          0x00,
          //***************端点1输入描述***************
          0x07,
          USB_ENDPOINT_DESCRIPTOR_TYPE,
          0x81,
          0x03,
          0x0A,
          0x00,
          0x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