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_C函数库中文手册(共115页pdf下载)

楼主(2018-09-15):
目录

字符测试篇 10

    isalnum (测试字符是否为英文或数字) 10

    isalpha (测试字符是否为英文字母) 10

    isascii (测试字符是否为ASCII码字符)10

    iscntrl (测试字符是否为ASCII码的控制字符)11

    isdigit (测试字符是否为阿拉伯数字) 11

    isgraphis (测试字符是否为可打印字符) 11

    islower (测试字符是否为小写字母) 12

    isprint (测试字符是否为可打印字符) 12

    isspace (测试字符是否为空格字符) 13

    ispunct (测试字符是否为标点符号或特殊符号)13

    isupper (测试字符是否为大写英文字母)13

    isxdigit (测试字符是否为 16进制数字) 14

字符串转换篇 14

    atof (将字符串转换成浮点型数) 14

    atoi (将字符串转换成整型数)14

    atol (将字符串转换成长整型数) 15

    gcvt (将浮点型数转换为字符串 ,取四舍五入) 15

    strtod (将字符串转换成浮点数)16

    strtol (将字符串转换成长整型数) 16

    strtoul (将字符串转换成无符号长整型数) 17

    toascii (将整型数转换成合法的ASCII码字符)17

    tolower (将大写字母转换成小写字母) 17

    toupper (将小写字母转换成大写字母) 17

内存控制篇            18

    calloc (配置内存空间) 18

    free (释放原先配置的内存) 18

    malloc (配置内存空间) 19

    mmap (建立内存映射) 19

    munmap (解除内存映射) 20

日期时间篇            20

    asctime (将时间和日期以字符串格式表示) 20

    ctime (将时间和日期以字符串格式表示) 21

    gettimeofday (取得目前的时间)21

    gmtime (取得目前时间和日期) 22

    localtime (取得当地目前时间和日期) 22

    mktime (将时间结构数据转换成经过的秒数) 23

    settimeofday (设置目前时间) 23

    time (取得目前的时间)23

内存及字符串操作篇 24

    bcmp (比较内存内容) 24

    bcopy (拷贝内存内容) 24

    bzero (将一段内存内容全清为零) 24

    index (查找字符串中第一个出现的指定字符)24

    memccpy (拷贝内存内容) 25

    memchr (在某一内存范围中查找一特定字符) 25

    memcmp (比较内存内容) 25

    memcpy (拷贝内存内容) 26

    memmove (拷贝内存内容) 26

    memset (将一段内存空间填入某值) 27

    rindex (查找字符串中最后一个出现的指定字符) 27

    strcasecmp (忽略大小写比较字符串)27

    strcat (连接两字符串) 27

    strchr (查找字符串中第一个出现的指定字符)28

    strcmp (比较字符串) 28

    strcoll (采用目前区域的字符排列次序来比较字符串)29

    strcpy (拷贝字符串) 29

    strcspn (返回字符串中连续不含指定字符串内容的字符数) 29

    strdup (复制字符串) 29

    strlen (返回字符串长度)30

    strncasecmp (忽略大小写比较字符串)30

    strncat (连接两字符串) 30

    strncpy (拷贝字符串) 31

    strpbrk (查找字符串中第一个出现的指定字符)31

    strrchr (查找字符串中最后出现的指定字符) 31

    strspn (返回字符串中连续不含指定字符串内容的字符数) 32

    strstr (在一字符串中查找指定的字符串) 32

    strtok (分割字符串) 32

常用数学函数篇  33

    abs (计算整型数的绝对值) 33

    acos (取反余弦函数数值) 33

    asin (取反正弦函数值)33

    atan (取反正切函数值)34

    atan2 (取得反正切函数值) 34

    ceil (取不小于参数的最小整型数) 34

    cos (取余玄函数值) 35

    cosh (取双曲线余玄函数值) 35

    exp (计算指数)35

    frexp (将浮点型数分为底数与指数) 35

    ldexp (计算 2的次方值)36

    log (计算以e 为底的对数值)36

    log10 (计算以 10 为底的对数值) 36

    pow (计算次方值) 37

    sin (取正玄函数值) 37

    sinh (取双曲线正玄函数值) 37

    sqrt (计算平方根值) 38

    tan (取正切函数值) 38

    tanh (取双曲线正切函数值) 38

用户组篇  38

    endgrent (关闭组文件) 38

    endpwent (关闭密码文件) 39

    endutent (关闭utmp 文件) 39

    fgetgrent (从指定的文件来读取组格式) 39

    fgetpwent (从指定的文件来读取密码格式)40

    getegid (取得有效的组识别码) 41

    geteuid (取得有效的用户识别码)41

    getgid (取得真实的组识别码) 41

    getgrent (从组文件中取得账号的数据) 42

    getgrgid (从组文件中取得指定gid 的数据)43

    getgrnam (从组文件中取得指定组的数据)43

    getgroups (取得组代码) 43

    getpw (取得指定用户的密码文件数据)44

    getpwent (从密码文件中取得账号的数据)44

    getpwnam (从密码文件中取得指定账号的数据) 45

    getpwuid (从密码文件中取得指定uid 的数据) 46

    getuid (取得真实的用户识别码)46

    getutent (从utmp 文件中取得账号登录数据)46

    getutid (从utmp 文件中查找特定的记录) 47

    getutline (从utmp 文件中查找特定的记录) 48

    initgroups (初始化组清单) 48

    pututline (将utmp 记录写入文件) 48

    seteuid (设置有效的用户识别码)49

    setfsgid (设置文件系统的组识别码) 49

    setfsuid (设置文件系统的用户识别码) 49

    setgid (设置真实的组识别码) 49

    setgrent (从头读取组文件中的组数据) 49

    setgroups (设置组代码) 50

    setpwent (从头读取密码文件中的账号数据) 50

    setregid (设置真实及有效的组识别码) 50

    setreuid (设置真实及有效的用户识别码)50

    setuid (设置真实的用户识别码)51

    setutent (从头读取utmp 文件中的登录数据)51

    utmpname (设置utmp 文件路径)51

数据结构及算法篇               51

    crypt (将密码或数据编码) 51

    bsearch (二元搜索)52

    lfind (线性搜索)53

    lsearch (线性搜索)53

    qsort (利用快速排序法排列数组) 54

    rand (产生随机数) 55

    srand (设置随机数种子)55

文件操作篇             55

    close (关闭文件)55

    creat (建立文件)56

    dup (复制文件描述词)56

    dup2 (复制文件描述词)56

    fcntl (文件描述词操作)56

    flock (锁定文件或解除锁定) 57

    fsync (将缓冲区数据写回磁盘)57

    lseek (移动文件的读写位置) 58

    mkstemp (建立唯一的临时文件) 58

    open (打开文件)58

    read (由已打开的文件读取数据) 60

    sync (将缓冲区数据写回磁盘)60

    write (将数据写入已打开的文件内) 60

文件内容操作篇  60

    clearerr (清除文件流的错误旗标)60

    fclose (关闭文件)60

    fdopen (将文件描述词转为文件指针) 61

    feof (检查文件流是否读到了文件尾)61

    fflush (更新缓冲区) 61

    fgetc (由文件中读取一个字符)61

    fgets (由文件中读取一字符串)62

    fileno (返回文件流所使用的文件描述词) 62

    fopen (打开文件)62

    fputc (将一指定字符写入文件流中) 63

    fputs (将一指定的字符串写入文件内)63

    fread (从文件流读取数据) 63

    freopen (打开文件)64

    fseek (移动文件流的读写位置)64

    ftell (取得文件流的读取位置)65

    fwrite (将数据写至文件流) 65

    getc (由文件中读取一个字符)65

    getchar (由标准输入设备内读进一字符)66

    gets (由标准输入设备内读进一字符串) 66

    mktemp (产生唯一的临时文件名)66

    putc (将一指定字符写入文件中) 66

    putchar (将指定的字符写到标准输出设备) 67

    rewind (重设文件流的读写位置为文件开头) 67

    setbuf (设置文件流的缓冲区) 67

    setbuffer (设置文件流的缓冲区) 67

    setlinebuf (设置文件流为线性缓冲区) 67

    setvbuf (设置文件流的缓冲区) 67

    ungetc (将指定字符写回文件流中) 68

进程操作篇             68

    atexit (设置程序正常结束前调用的函数) 68

    execl (执行文件)68

    execlp (从PATH 环境变量中查找文件并执行) 68

    execv (执行文件)69

    execve (执行文件)69

    execvp (执行文件)70

    exit (正常结束进程) 70

   _exit (结束进程执行) 70

    getpgid (取得进程组识别码) 71

    getpgrp (取得进程组识别码) 71

    getpid (取得进程识别码)71

    getppid (取得父进程的进程识别码) 72

    getpriority (取得程序进程执行优先权) 72

    nice (改变进程优先顺序) 72

    on_exit (设置程序正常结束前调用的函数) 72

    setpgid (设置进程组识别码) 73

    setpgrp (设置进程组识别码) 73

    setpriority (设置程序进程执行优先权) 73

    system (执行shell 命令) 73

    wait (等待子进程中断或结束)74

    waitpid (等待子进程中断或结束)74

    fprintf (格式化输出数据至文件)75

    fscanf (格式化字符串输入) 75

    printf (格式化输出数据)76

    sacnf (格式化字符串输入) 77

    sprintf (格式化字符串复制) 78

    sscanf (格式化字符串输入) 78

    vfprintf (格式化输出数据至文件)78

    vfscanf (格式化字符串输入) 78

    vprintf (格式化输出数据)79

    vscanf (格式化字符串输入) 79

    vsprintf (格式化字符串复制) 79

    vsscanf (格式化字符串输入) 79

文件权限控制篇  80

    access (判断是否具有存取文件的权限)80

    alphasort (依字母顺序排序目录结构) 80

    chdir (改变当前的工作目录) 81

    chmod (改变文件的权限)81

    chown (改变文件的所有者) 82

    chroot (改变根目录) 82

    closedir (关闭目录)83

    fchdir (改变当前的工作目录) 83

    fchmod (改变文件的权限)83

    fchown (改变文件的所有者) 84

    fstat (由文件描述词取得文件状态) 84

    ftruncate (改变文件大小) 85

    getcwd (取得当前的工作目录) 85

    link (建立文件连接) 85

    lstat (由文件描述词取得文件状态) 86

    opendir (打开目录)86

    readdir (读取目录)86

    readlink (取得符号连接所指的文件) 87

    remove (删除文件)87

    rename (更改文件名称或位置) 87

    rewinddir (重设读取目录的位置为开头位置) 88

    seekdir (设置下回读取目录的位置) 89

    stat (取得文件状态) 90

    symlink (建立文件符号连接) 91

    telldir (取得目录流的读取位置)92

    truncate (改变文件大小) 92

    umask (设置建立新文件时的权限遮罩)93

    unlink (删除文件)93

    utime (修改文件的存取时间和更改时间) 93

    utimes (修改文件的存取时间和更改时间) 93

信号处理篇             94

    alarm (设置信号传送闹钟) 94

    kill (传送信号给指定的进程)94

    pause (让进程暂停直到信号出现) 95

    sigaddset (增加一个信号至信号集)96

    sigdelset (从信号集里删除一个信号) 97

    sigemptyset (初始化信号集) 97

    sigfillset (将所有信号加入至信号集) 97

    sigismember (测试某个信号是否已加入至信号集里)97

    signal (设置信号处理方式) 97

    sigpending (查询被搁置的信号) 97

    sigprocmask (查询或设置信号遮罩) 98

    sleep (让进程暂停执行一段时间) 98

    ferror (检查文件流是否有错误发生) 98

    perror (打印出错误原因信息字符串) 98

    strerror (返回错误原因的描述字符串) 98

    mkfifo (建立具名管道) 99

    pclose (关闭管道I/O)100

    popen (建立管道I/O)100

接口处理篇             101

    accept (接受socket连线)101

    bind (对socket定位) 101

    connect (建立socket连线)102

    endprotoent (结束网络协议数据的读取) 103

    endservent (结束网络服务数据的读取) 103

    getsockopt (取得socket状态)103

    htonl (将 32位主机字符顺序转换成网络字符顺序) 104

    htons (将 16位主机字符顺序转换成网络字符顺序) 104

    inet_addr (将网络地址转成二进制的数字)104

    inet_aton (将网络地址转成网络二进制的数字) 104

    inet_ntoa (将网络二进制的数字转换成网络地址)105

    listen (等待连接)105

    ntohl (将 32位网络字符顺序转换成主机字符顺序) 106

    ntohs (将 16位网络字符顺序转换成主机字符顺序) 106

    recv (经socket接收数据) 107

    recvfrom (经socket接收数据) 107

    recvmsg (经socket接收数据) 108

    send (经socket传送数据) 108

    sendmsg (经socket传送数据) 109

    sendto (经socket传送数据) 109

    setprotoent (打开网络协议的数据文件) 110

    setsockopt (设置socket状态)110

    shutdown (终止socket通信)111

    socket (建立一个socket通信) 111

环境变量篇             112

    getenv (取得环境变量内容) 112

    putenv (改变或增加环境变量) 112

    setenv (改变或增加环境变量) 113

终端控制篇             113

    getopt (分析命令行参数)113

    isatty (判断文件描述词是否是为终端机) 114

    select (I/O多工机制)114

    ttyname (返回一终端机名称) 114

完整的pdf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共115页):

下载积分: 黑币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