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实现us延时的方法

楼主(2020-09-04):
我们知道  stm32f0xx_hal.c 提供了延时函数HAL_Delay()
默认是1ms,那么我们需要us的延时怎么做?
如何把HAL_Delay编程us级别的。
查找初始化滴答时钟函数如下,默认是用的这个初始化的,我们看到,除以1000是ms,除以1000 000就是us了。
所以我们可以自己定义一个这个同名函数,然后将下面的1000改成1000000即可

__weak HAL_StatusTypeDef HAL_InitTick(uint32_t TickPriority)
{
  /*Configure the SysTick to have interrupt in 1ms time basis*/
  if (HAL_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U / uwTickFreq)) > 0U)
  {
    return HAL_ERROR;
  }

网友A:
system文件夹介绍。

网友B:
单片机 晶振执行一条指令1us

网友C:
怎么实现微秒级延时?

网友D:
主频是多少设置的

网友E:
不能实现精确的 μs延时。

网友F:
用us delay1ms(uchar T)

网友G:
通过循环做减法来实现延时

网友H:
在c语言中很难得到精确的延时

网友I:
如果时间要求不严格可以用for循环来做

网友D:
内核时钟和系统时钟分别是多少!

网友E:
用sleep函数来实现的

网友C:
可以采用软件延时

网友F:
用的定时器的中断延时

网友B:
一个时钟周期为 1/72 000 000 约为 13ns

网友G:
在中断中使用的延时

网友I:
利用for循环实现1ms延时

网友H:
一般对时间要求高的都用计时器中断来做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G:
通过循环做减法来实现延时

用systick比较好

网友K:
给你个参考思路,这是我自己使用的代码

#define SYSTICK_PerUs        (SystemCoreClock / 1000000)                                                                //每us多少Tick (72M)

void Duino_DelayUs(uint32_t us)
{
        u32 count = 0;
    u32 ticks = SYSTICK_PerUs * us;                                                                //要经历多少tick
    u32 oldVal = SysTick->VAL;                                                                        //记录开始计数器VAL
    u32 now = oldVal;

        while(1)
        {
                now = SysTick->VAL;
                if(oldVal>= now)
                {
                        count += (oldVal - now);                                                        //可能没倒数完过
                }
                else
                {
                        count += (oldVal + SYSTICK_DEFAULT_RELOAD- now);        //肯定倒数完过
                }
                if(count >= ticks)
                {
                        return;
                }
                oldVal = now;                                                                                        //更新oldVal值
    }

}

网友L:
为什么systick函数来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为什么systick函数来做呢?

这个定时器就是为时间节奏用的。

网友M(2020-10-10):
非常实用的办法

网友N:
引用 网友K:
给你个参考思路,这是我自己使用的代码

代码非常不错啊

网友O:
精确度如何确认呢

网友P:
正好拿来用一用

楼主:
这样就中断太频繁,使用完,可以恢复设置。

网友Q:
简单的可以用for循环,或者while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