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实现一个简单的shell程序,实现一些简单的命令

楼主(2018-09-15):
功能:

/////我把这个程序说明说发到另外一篇博客////////////////////

1、显示当前所在目录的路径名(指令pwd)

2、列出指定目录名中的所有目录及文件(指令list)

3、改变当前工作目录(指令chadir)

4、新建目录(指令makedir)

5、删除目录(指令deldir)

6、退出命令解释程序(指令exit)

7、重命名一个文件或目录(指令rename)

8、复制一个已存在的文件(指令copy)

9、在指定的目录及其子目录中查找指定的文件,并输出查找到的文件的绝对路径(指令find)

10、输入指令错误时会提示,并可以重新输入

下面的代码可以直接复制运行,笔者目前还未发现bug,每个功能封装在一个函数中,可以单个取出使用运行参考慢慢理解;

**用到的系统函数:**open(),close(),read(),write(),chdir(),opendir(),readdir(),closedir(),rmdir(),mkdir(),getcwd();

代码如下(尾端有详细一点的代码解析,不懂可以评论或私聊):

#include"stdio.h"

#include"string.h"

#include"unistd.h"

#include"string.h"

#include"sys/types.h"

#include"sys/stat.h"

#include"stdlib.h"

#include"dirent.h"

#include"stddef.h"

#include"fcntl.h"

///////////////////////////////////////////////////////

void pwd_();

void makedir_();

void deldir_();

void exit_();

void chadir_();

void list_();

void rename_();

void copy_();

void find_();

void error_();

////////////////////////////////////////////////////

#define buffsize 1024

int main(void)

{

        char command[30];

while(1)

{

        printf("Liangfenkai@");

        scanf("%s",command);

        fflush(stdin);

        if(strcmp(command,"pwd")==0)

        {

        pwd_();

        }

        else if(strcmp(command,"makedir")==0)

        {

        makedir_();

        }

        else if(strcmp(command,"deldir")==0)

        {

        deldir_();

        }

        else if(strcmp(command,"exit")==0)

        {

        exit_();

        }

        else if(strcmp(command,"chadir")==0)

        {

        chadir_();

        }

        else if((strcmp(command,"list")==0))

        {

        list_();

        }

        else if(strcmp(command,"rename")==0)

        {

        rename_();

        }

        else if(strcmp(command,"copy")==0)

        {

        copy_();

        }

        else if(strcmp(command,"find")==0)

        {

        find_();

        }

        else

        error_();

}

return 0;

}

//打印当前觉得路径//////////////////////////////////////////////////////////////////////////

void pwd_()

{

     char *path=NULL;

         path=getcwd(NULL,0);

     puts(path);

     free(path);

}

//创建文件夹/////////////////////////////////////////////////////////////////////////

void makedir_()

{

        char command1[30];

        scanf("%s",command1);

    fflush(stdin);

    if(mkdir(command1,0755)!=0)

    printf("make dir default!\n");

}

//删除文件夹////////////////////////////////////////////////////////////////////////

void deldir_()

{

        char command2[30];

        scanf("%s",command2);

    fflush(stdin);

    if(rmdir(command2)!=0)

    printf("delete dir default!\n");

}

//退出程序//////////////////////////////////////////////////////////////////////////

void exit_()

{

        exit(0);

}

//改变目录路径///////////////////////////////////////////////////////////////////////

void chadir_()

{

        char command3[50];

    scanf("%s",command3);

    fflush(stdin);

    if(chdir(command3)!=0)

    {

              printf("change dir path default!\n");

    }

}

//列出指定目录名中的所有目录及文件///////////////////////////////////////////////////////////////////////

void list_()

{

        char command4[50];

        struct dirent *entry;

        DIR *olist=NULL;

        int i=1;

        scanf("%s",command4);

    fflush(stdin);

    if((olist=opendir(command4))==NULL)

    {

        printf("opendir  default!\n");

    }

    while(entry=readdir(olist))

    {

        printf("file%d:%s\n",i,entry->d_name);

        i++;

     }

     i=1;

     if(closedir(olist)!=0)

     printf("closedir  default!\n");

}

//重命名一个文件或目录///////////////////////////////////////////////////////////

void rename_()

{

        char newname[30],oldname[30];

         printf("pleace input the old name:");

     scanf("%s",oldname);

     fflush(stdin);

     printf("pleace input the new name:");

     scanf("%s",newname);

     fflush(stdin);

     if(rename(oldname,newname)!=0)

     {

       printf("change name default!");

     }

}

//复制一个已存在的文件///////////////////////////////////////////////////////////////////////////

void copy_()

{

        char cp1[30],cp2[30],buf[buffsize];

        int fd1,fd2;

        int n;

        printf("pleace input the file be copy:\n");

    scanf("%s",cp1);

    fflush(stdin);

    printf("pleace input the new file name:\n");

    scanf("%s",cp2);

    if((fd1=open(cp1,O_RDWR|O_CREAT,0664))==-1)

        printf("open the file false!\n");

    if((n=read(fd1,buf,buffsize))==-1)

        printf("read the file false!\n");

    if((fd2=open(cp2,O_RDWR|O_CREAT,0664))==-1)

        printf("open the file false!\n");

    if(write(fd2,buf,n)==-1)

        printf("open the file false!\n");

     if(close(fd1)==-1)

        printf("close false!\n");

     if(close(fd2)==-1)

        printf("close false!\n");

}

//在指定的目录及其子目录中查找指定的文件,并输出查找到的文件的绝对路径///////////////

void find_()

{

        char *path1;

    char str1[30],str2[30];

    struct dirent *re;

        int j=0;

        DIR *dir;

        scanf("%s",str1);

    fflush(stdin);

    scanf("%s",str2);

    fflush(stdin);

    if((dir=opendir(str1))==NULL)

       printf("open dir error!\n");

    while((re=readdir(dir))!=NULL)

    {

       if(strcmp(re->d_name,str2)==0)

        {

         chdir(str1);

         path1=getcwd(NULL,0);

         puts(path1);

         chdir("..");

         j=1;

        }

     }

     if(j==0)

     {

     printf("no the file!\n");

     }

}

//输入指令错误时会提示,并可以重新输入//////////////////////////////////////////////////////////////////////

void error_()

{

        printf("input default!\n");

}

(1)strcmp()原型为:int strcmp(const char *str1, const char *str2)作用是:比较字符串str1与str2,若str1>str2则返回值大于0,str1==str2返回值等于0,str1<str2返回值小于0;

(2)void pwd_()主要调用了getcwd()函数,其原型为char *getcwd(char *buf,size_t size),该函数会将当前工作目录的绝对路径复制到参数buffer所指的内存空间中,参数size为buf的空间大小。成功返回指向buf的指针,失败返回-1;作用打印当前绝对路径。

(3)void makedir_()主要调用int mkdir(const char *pathname,mode_t mode);*pathname是要创建目录名称(程序用char command1[30]),mode是目录权限,该程序用0755,意为拥有者可读可写可执行,而群组或其他人只能读跟执行,创建成功返回0,失败返回-1。作用创建新文件夹

(4)void exit_()里直接调用函数exit(0),意为系统正常退出,要是exit(1)则为错误退出。作用退出程序

(5)void deldir_()主要调用了int rmdir(const char *pathname);pathname为删除的目录(程序用char command2[30),可以是绝对路径及目录名,成功删除返回0,失败返回-1.作用删除目录

(6)void chadir_()主要调用int chdir(const char * path);path是路径(程序用char command3[50];),成功返回0,失败返回-1,作用改变当前路径

(7)void list_()主要调用DIR * opendir(const char * name),struct dirent * readdir(DIR * dir);int closedir(DIR *dir);其中name表示要打开的文件名(程序用char command4[50];),成功则返回DIR* 型态的目录流,打开失败则返回NULL(程序用DIR *olist=NULL;)。dir为DIR* 型态的目录流,程序中指向olist指向的地址,成功则返回下个目录进入点。有错误发生或读取到目录文件尾则返回NULL(程序用struct dirent *entry;)。而完成上述操作后就关闭参数olist所指的目录流(用closedir(olist)),关闭成功则返回0,失败返回-1;作用列出指定目录名中的所有目录及文件;

(8)void rename_()主要调用int rename(char * oldname, char * newname);其中oldname是旧文件名,newname是新文件名(程序用char newname[30],oldname[30];),修改成功返回0,失败返回-1,作用修改文件名

(9)void copy_()主要调用int open(const char *pathname,int flags,int perms),int close(int fd),ssize_t read(int fd, void *buf, size_t count),ssize_t write(int fd, void *buf, size_t count),其中pathname是要打开的文件名(程序用char cp1[30]),flags是文件权限(程序用O_RDWR|O_CREAT,意为读写方式打开文件,如果改文件不存在,就创建一个新的文件,并用第三个参数为其设置权限),则 perms也是设置权限的(程序中值是0664,意为八进制,拥有者,群组人员可读可写,其他人只能读),成功返回文件描述符,失败返回-1(程序用int fd1,fd2)。read()中fd也是文件描述符,把读到的字符存到buf中,count是读到的字节数,成功返回读到的字节数,失败返回-1(程序用int n)。write()中fd也是文件描述符,把数据来源为 buf,count是写入的字节数,成功返回写入的字节数,失败返回-1。close()中fd也是文件描述符,关闭成功返回0,失败返回-1.作用复制一个已存在的文件 (char cp1[30],cp2[30])。

(10)void find_()主要调用了gets(),strcmp(),int chdir(const char *path ),char *getcwd(char *buf,size_t size),DIR * opendir(const char * name),struct dirent * readdir(DIR * dir);int closedir(DIR *dir);用到的变量char *path1;char str1[30],str2[30];struct dirent *re;int j=0;DIR *dir;该函数的实现是利用上述多个函数互相配合完成的,用opendir,readdir扫描目录及其子目录中查找指定的文件,用strcmp()比较与文件匹配是否一致,一致就用chdir()转入目录,再用getcwd()获取当前绝对路径,然后在利用chdir()返回原来的路径,若输入出错会有提示,用int j标志,当j==0时,就错误。作用在指定的目录及其子目录中查找指定的文件,并输出查找到的文件的绝对路径。

(11)void error_()函数是输出命令错误时打印出input default!提示。作用提示输入错误

---------------------

作者:_小页_

来源:CSDN

原文:https://blog.csdn.net/qq_41631679/article/details/84311338

版权声明:本文为博主原创**,转载请附上博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