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8875l3n不能用烙铁焊吗????

楼主(2020-09-04):
(无正文)

网友A:
一种可能PCB板子再生产时,工艺有问题导致PCB板短路;还有一种可能,电路设计是不合理,设计短路。先一 一排查,包含焊机工艺是否是焊接短路的。

网友B:
也有可能是ra8875l3n坏了,换一片试试
也有可能ra8875l3n相关的电路不对,检查一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