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种常见的高温阀门各自介绍与说明

楼主(2020-09-04):
四种常见的高温阀门各自介绍与说明

1  高温截止阀的选型问题及应用特点

高温截止阀最大的特点就是耐高温高压,截止阀阀瓣开启和闭合时,阀体密封面间的摩擦也小于一般的闸阀,因此也有很好的耐磨性、使用寿命很长,下面来介绍下高温截止阀的应用特点,以及如何选型。

一、应用特点

1、截止阀相比于闸阀,阀座通道开启的高度小于闸阀,它的高度仅有通道直径的1/4,所以截止阀经常用于径口较小的管路,高温截止阀则用于高温高压环境且管路径口较小的地方。

2、高温截止阀结构中只有一个密封面,制造简单且便于维修。

二、如何选型

阀门选型是一大难题,管路阀门装置有很多类型的产品,闸阀、截止阀、球阀、柱塞阀、平衡阀、蝶阀等等,什么情况下能选用高温截止阀呢?

1、通常高温截止阀用于输送高温高压介质的管路系统中,比如城市供热工程和供水工程。

2、管路径口小(公称通径小于等于50毫米),选择小型阀门高温截止阀,如仪表阀、压力计阀、针阀等。

3、管路对液体流阻、压力调节和流量调节要求不严、调节精度要求不高的管路系统中。

4、高温截止阀有多种材质类型,可以分别应用于不同介质如水、硝酸、尿素在管路中的输送截流。

高温截止阀是一种结构特点、应用厂景都不同于其他类型阀门装置的产品,选购时一定需要注意截止阀的材质和规格。

2  如何判断高温闸阀的密封性是否符合标准

闸阀以闸板为启闭件,判断一件工业阀门产品是否合格,密封性和压力是非常重要的两个指标。那么,究竟如何检验高温闸阀是否合格呢?下面就带大家进行了解。

一、中间试压

检验闸阀米密封性有专门的密封试验,比如中间试压。中间试压方法,首先开启高温闸阀的阀板,操作等,到闸阀内压力升高到标准值后,再降下闸板,然后从管路中取出高温闸阀,检查密封处,看是否有渗漏。除了将闸阀放入管路中进行拟实验,也可直接打开闸阀顶部阀盖,注入液体介质至标准值的量,然后检查高温闸阀的两侧有没有介质渗出或泄露,没有渗漏则代表闸阀的密封性良好。

二、试验注意

中间试压测出的结果准确的前提,包括以下几点:

1、试验操作时,需要将高温闸阀内充满介质,而且必须为液体介质,比如水或煤油,使闸阀腔内压力达到规定值。

2、闸阀的密封面和两侧密封处应保持清洁,操作时注意不要被边缘划伤。

3、高温闸阀用于管路中,若是已经规定了介质传输的方向,那么中间试压也需按照介质流行施压。

4、中间试压检查阀门装置的密封性有一定局限,只适合检查公称通径DN32以上的闸阀。

总之,采用中间试压方法,可以用来检验高温闸阀的密封性是否合格,尤其当大家担心购买的闸阀质量时,学会这几种检测方法就非常必要了。

3  高温蝶阀有哪些设计特点

高温阀门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流体控制装置,因为工业生产对高温阀门的需求越来越多,市面上已经有了高温截止阀、高温闸阀、高温蝶阀等等的多种类型,下面我们来说说高温蝶阀的设计特点。

一、阀体壁充分耐压

高温蝶阀除了耐高温,还有比较强大的耐高压特点。在设计蝶阀壁体时,除了选用耐高温的材料,也注重了壳体厚度的设计,使其充分耐压。不同规格的高温蝶阀,有其不同的壳体耐压固定值,具体考虑流体介质充满阀腔时产生的压力大小,时阀体承压牢固,降低阀壁被腐蚀的概率。

二、阀体材料

高温蝶阀阀体材料的选用,必须要满足耐压性、硬度、抗冲击能力、耐磨损和耐腐蚀的特性,高温阀门对制作材料有严格的要求。在高温高压环境下,阀门装置损坏的几率变大,为了保证装置能在高温环境下正常工作,选材可以使用耐高温合金钢、碳素钢、不锈钢等材质,并进行表面堆焊处理,使阀体更耐磨、耐气蚀。

三、中部强制性密封

强制性密封由密封环、阀体和浮动阀盖组成,高温蝶阀设计使用强制性密封处理,能够加强阀体的密封能力,适合用于高压高温环境。

结构决定功能,高温蝶阀高温阀门和普通阀门装置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结构设计上,材料选择和构造设计,这样才使其能在高温高压的环境下也能正常工作。

4  什么是高温单向阀,工作原理有哪些?

高温单向阀是工业阀门的一种,单向阀控制流体介质单方向输送而不能回流,主要用于气动系统或什液压系统中,下面带大家具体的认识下高温单向阀。

一、什么是高温单向阀

单向阀用于气动系统中,是阻止当空气压缩器突然停机时,内部大量经压缩过的高温高压蒸汽逆流回蒸发设备,以防影响蒸发设备的制冷效率。单向阀用于液压系统中,控制液体介质的单向流动,阻止液体回流。高温单向阀是指用于特殊高温高压环境下的装置,工作原理和普通单向阀一样,但阀体制作为耐高温高压材料,比一般单向阀的耐高温、抗压抗冲击能力更强。

二、高温单向阀的工作原理

1、当管路内制冷剂流动方向与高温单向阀节流方向一致时,则推动阀内限位环,使单向阀门开启,阀门导通,则制冷剂可以流通。

2、当制冷剂流动方向与高温单向阀节流方向不一致,则单向阀此时处于截流状态,阀针不动,制冷剂无法流通阀门。

3、在整个空调气动系统中,制冷时单向阀打开,制冷剂顺利通过单向阀和主毛细管,发挥制冷作用。制热时则单向阀关闭截流,制冷剂不能通过单向阀,只能经由副毛细管网进行制热。

以上就是高温单向阀的相关介绍,高温单向阀只允许介质单方向通过,关闭时截流,阻止介质流通,或者阻止其反向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