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如何判断TVS管和气体放电管可以过几kV的雷击浪涌测试

楼主(2020-09-04):
有个产品需要过雷击浪涌测试,传感器过来的是差分信号,先是串一个欧姆级小电阻,后对地接一个TVS管,两信号间并一个气体放电管,我看了手册没看到直接写能过几千伏雷击浪涌测试。气体放电管手册第一页写了Provide ultra-fast response to surge voltage from slow-risingsurge of 100V/s to rapid-rising surge of 1KV/μs。这样就可以判断最高能过1kV雷击浪涌测试吗?TVS管上面写的600W peak pulse power capability at 10/1000μs waveform,repetition rate (duty cycle): 0.01%,可是也没写这个时候吸收的电流是多少,这个需要怎么算啊,手册请看附件

网友A:
首先要确定产品做雷击的测试标准,最好找厂家给你做个保护方案,你想的方案GDT是第一级,TVS是第二级保护,你这个GDT是可以经受10KA的雷,属于户外空中产品的选择,要这么大吗?

网友B:
楼主要过什么标准?这个对器件选型很有讲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过什么标准?这个对器件选型很有讲究的

雷击浪涌测试标准 我不知道则么看选了这两个器件后大概能抗及kV的雷击浪涌

网友B:
IEC61000-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确定产品做雷击的测试标准,最好找厂家给你做个保护方案,你想的方案GDT是第一级,TVS是第二级保护, ...

则么看出来能过10kV的 有人和我说看这个参数,这样看的话就只能过500V一档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则么看出来能过10kV的 有人和我说看这个参数,这样看的话就只能过500V一档的。 ...

我说的是10KA,不是10KV,首先要根据自己产品所处的雷区,制定防护标准,测试方法和具体要求,防雷是挺专业的事情,需要厂家参与制定具体电路方案并测试验证,过度防护会增加成本

网友C:
专业代理国内芯片、中低压MOS、TVS/ESD二三极管品牌等,可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D(2022-11-11):
楼主 解决问题了吗 可以解答一下吗 我也遇到这问题